[PIC32/SAM] harmony3 不能生成代码

楼主(2021-11-16):
harmony3 不能生成代码,点击生成代码,一闪而过,什么都没做,
各位专家,给看看是咋回事??

楼主:
<Generate>[Error]: Generate failed due to an unhandled exception.
<Generate>[Error]: Exception stack trace:
<Generate>[Error]: java.lang.NoSuchMethodError: com.microchip.mh3.data.DataModel.getCurrentModel()Lcom/microchip/utils/odm/OrderedDataModel;
        at com.microchip.mh3.plugin.libaria.Instance.interfaceValidationEvent(Instance.java:52)
        at com.microchip.mh3.generate.GenerateNotifier.interfaceValidation(GenerateNotifier.java:44)
        at com.microchip.mh3.generate.engine.mplabx.GenerateEngineMPLABX.generate(GenerateEngineMPLABX.java:37)
        at com.microchip.mh3.generate.Generate$2.run(Generate.java:198)
        at java.lang.Thread.run(Thread.java:748)

这是提示,看不懂咋回事?

楼主:
按照《MPLAB® Harmony 3 之基础篇(06)-- -- 基于 SAME70 LCC 创建图形工程 》 来配置的,
不能生成代码

请microchip的专家帮看看

楼主:
几乎所有的基于gfx图形界面的例子,都没办法使用配置生成代码,要么一闪而过,要么就停在那里,个别可以生成代码,但是无法编译。

楼主:
点击生成代码按钮,窗口一闪而过,什么都没生成,控制台提示,看不懂到底是个啥?

楼主:
估计是各个版本软件包,以及MHC插件的前后兼容太差,导致,因为只要不使用MHC配置生成代码,
很多例子是可以编译的,要是使用MHC配置生成代码,要不就是不能生成代码,要不就是不能编译。

感觉HARMONY3的这个软件还不成熟,类似于MCC基本的驱动是可以生成的,
但是要做到面向应用,还是不靠谱,人机界面图形化,基本只能运行某些开发板的特例程序,
还是做不到无需移植的普遍性。

算了不折腾了,还是搞emwin,搞stm32算了。
反正stm32现在价格也基本快降下来了,
再见了PIC。

网友A:
引用 楼主:
估计是各个版本软件包,以及MHC插件的前后兼容太差,导致,因为只要不使用MHC配置生成代码,
很多例子是可 ...

每个例程的说明文档 都会有对使用的各个H3的库有版本要求哦 可以先按里面的版本同步本地H3 库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个例程的说明文档 都会有对使用的各个H3的库有版本要求哦 可以先按里面的版本同步本地H3 库代码 ...

后来也按照这个方式处理了,终于same54的legato图车型库例程是可以的,

可是 same54的aria库,无论如何都不行,还有same70的居然例程要求的gfx库的版本,harmony3的内容管理器里面居然没有!!!

本来还想用SAM系列的片子,现在看来microchip的东西确实不成熟就推出来,不注意就会掉到坑里面。

他这个harmony3初步看起来很美,很好,本以为只要符合他的逻辑,连线,配置一下,就能用起来,目前看来根本就不行,例子里面的配置文件生成的代码都不能编译或者不能生成代码,使用他的模板生成的图形配置,再生成代码更是不行。
只有极个别的例子是可以的,目前还是徒有其表,而且系统性的资料也很少,如果需要自己啃代码解决他的配置文件生成的代码的问题,得不偿失,还不一定搞得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