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开关切换音频信号

楼主(2021-11-16):
系统输出音频通过两个喇叭,通过模拟开关切换音频信号出现问题,切换不完全,总是都有声音。比如COM---NO, 那么NC接的喇叭也有声音,且声音不太正常,比较刺耳,同样切换到NC后,NO的喇叭也是比较刺耳的声音 。模拟开关的寄生电容会导致这个现象吗》我查着好多音频切换都是模拟开关的。。电路如下,请大家帮忙分析,图上只贴出一路喇叭,另一路相同

网友A:
首先,你把线路复杂化了,后面功放完全可以单信号工作的,你干嘛弄这么复杂搞平衡?
再一个,你必须注意输入信号的幅度,这3005是用来切换模拟信号的,但是有幅度限制,极限为-0.3V--VCC+0.3V。看你画的,不知道信号是不是真交流信号,幅度如何?想切换工作正常,COM信号绝对不可以超过极限值,最好是完全在0-VCC范围,也就是切换带直流的音频信号。
如果你切换的是纯交流音频,且幅度稍微大点,产生你听见的现象应该算正常。
建议,功放采用单端输入,隔直输入,然后SGM3005切换带直流的音频信号,如果没有,建议进行直流叠加,然后各切换输出端,对GND加适当电阻,配合线路信号阻抗,对泄露信号进行进一步衰减,SGM3005串扰信号抑制达-70db,再匹配合理的输出负载电阻,将可以达到90db以上,你是不会听到被切断的信号的。

网友B:
NS4150b电源噪声,需要加磁珠加大电容。100u比较合适。

网友C:
我常用74HC4052,4选1立体声,分离度都很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把线路复杂化了,后面功放完全可以单信号工作的,你干嘛弄这么复杂搞平衡?
再一个,你必须注意输 ...

l厉害,大神,我测量了信号,确实是幅值超过了额定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