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检测60V1MA的电流

楼主(2021-11-16):
想做一个电路,能够解决以下问题:
1、检测我的60V电源上面的电流;
①、电流正常为1mA;
②、如果为0mA的话,则说明我电源是空载,要能判断的出来空载的情况;
③、如果超过2mA的话,说明我电源后端过载了,需要检测后端电路是否有问题;
2、设计的该电路,工作电压最多为12V;

有没有合适的电路推荐?最好能量产应用;

网友A:
INA168,电流监测芯片多的是,ADI官网看看

网友B:
要求不高可以用个运放做,甚至用几个三极管就可以。

网友C:
感觉三极管就可以搭

网友D:
首先1mA的电流 貌似有点小
是否允许串入采样电阻,采样电阻是否影响电流

网友E:
TI的INA226,配合分流计

网友F:
0mA,1mA,2mA还是比较容易分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