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CH549 USB端点4怎么读写缓存的?

楼主(2021-11-16):
其他4个端点都带DMA,对应UEPn_DMA可以初始化缓存地址,但是端点4怎么办?没看到对应的寄存器说明。

网友A:
端点4的缓冲区在断点0的后面,具体配置见程序说明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端点1、2、3有自动翻转同步标志位的功能,而端点0与端点4没有,因此在接收或发送数据时需要添加手动翻转同步标志位。
详细的操作可参考该帖:https://bbs.21ic.com/icview-2884842-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端点4的缓冲区在断点0的后面,具体配置见程序说明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端点1、2、3有自动翻转同步标志位的功 ...

谢谢!再请教一个问题,当端点为双向时,缓冲区的大小必须是64字节吗?我看文档:
UEP0_DMA+0 地址:端点 0 收发共用;
UEP0_DMA+64 地址:端点 4 接收;
UEP0_DMA+128 地址:端点 4 发送
这里的偏移地址一定是64字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