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芯片] 像CH552E这类单片机芯片损坏率高吗

楼主(2021-11-16):
像CH552E这类单片机,他是内置晶振的,芯片损坏率高吗?
是不是外置晶振更可靠一些呢?
有没有已经做过产品的?交流下谢谢啦

网友A:
CH552E已量产多年,批量客户众多,使用内置晶振,遵循数据手册参数设计,可放心使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H552E已量产多年,批量客户众多,使用内置晶振,遵循数据手册参数设计,可放心使用。 ...

CH55x系列的USB如果不用外置晶振,批量总会有一小部分USB无法被Host识别,尤其是AMD/ASMedia的Host。如果用到了USB还是谨慎吧,WCH的Crystalless USB做的并不好。

网友C:
还没大批量用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CH55x系列的USB如果不用外置晶振,批量总会有一小部分USB无法被Host识别,尤其是AMD/ASMedia的Host。如果 ...

按照USB的规范,full-speed(12Mbps)的信号误差需在±0.25% (2500 ppm),市面上大多数的MCU内部晶振都达不到这样的精度,主要是设计成本的考虑。
好在市面上大多数的USB主机的解码能力较强,对USB设备的信号精度要求没有规定的那样严格,所以CH55x、CH54x系列MCU采用内部晶振做USB设备基本没有兼容性的问题。

您所遇到的问题可以和沁恒的工程师联系确认下原因,联系方式:18951773530、025-52635283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按照USB的规范,full-speed(12Mbps)的信号误差需在±0.25% (2500 ppm),市面上大多数的MCU内部晶振都达 ...

所以别人家的Crystalless USB都加了USB SOF同步头时钟修正啊,省成本用RC振荡器没问题,但是RC振荡器需要根据USB信号来修正误差,WCH不加修正电路肯定就会有很高的不良率。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按照USB的规范,full-speed(12Mbps)的信号误差需在±0.25% (2500 ppm),市面上大多数的MCU内部晶振都达 ...

CH55x和CH54x是不是没有SOF时钟修正?

网友A:
你好,作为USB设备是可以通过SOF同步来修正时钟的,但这个系列芯片具备USB HOST接口,所以没有加入修正功能。WCH芯片出厂都会校准内部时钟,每一颗芯片内部时钟误差都是在芯片手册规定范围内的。您所说的USB的问题有可能是其他因素导致,可以联系我们技术人员帮您这边详细排查一下问题。

网友E:
算是比较成熟的芯片了,放心使用吧

网友F:
暂时,没发现这个问题。但是,发现个问题,不知怎么解决,在用usb烧写时候出错了,就再也不烧写。就是再也找不到usb设备了,芯片只能报废

楼主:
我目前是想找一颗USB单片机芯片替换一款Microchip的i2c over usb的芯片,这款桥接芯片他不太好买了,而且有货也比较贵。我分析了他的文档和example实现思路就是USB mass storage协议上自定义了SCSI OP,应该可以随便找个什么usb单片机去实现类似的协议就可以替换了。

目前的usb单片机还是有些贵,看了下gd150系列都要9块钱了。

由于是用于汽车上(后装配件替换),所以还是谨慎些,想了解下wch芯片的损坏率,比如
1.内部晶体失效?wch这个是内置rc应该不会失效吧,只是时钟频率会不准?
2.程序丢失?flash失效?
3.其他损坏。
我用wch芯片在汽车配件上是不是有点艺高人胆大?..

CH55x系列MCU符合工业级规范,工作温度:-40~85℃。在很多工业场景及汽车配件市场均有批量应用,请放心使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好,作为USB设备是可以通过SOF同步来修正时钟的,但这个系列芯片具备USB HOST接口,所以没有加入修正功能 ...

CH552是没有USB主机的,只有设备。但是CH554支持主机,也就是说无论是CH554/2/1都不支持SOF同步修正时钟?RC振荡器的主要问题是温漂。

网友E:
不可能很高

网友G:
一般情况下芯片也不会很容易损坏吧

网友H:
损坏率不高的,CH的芯片非常好用的

网友I:
虽然没做产品,但是用他家芯片也不少了,用的还可以

网友J:
你准备应用在什么环境呢?一般情况商用没问题

网友K:
你说的损坏指的是暴力测试么?

网友L:
不会有损坏的,芯片都很稳定的

网友M:
虽然内置晶振,但是也很稳定的

网友N:
你不能这么想,最好还是自己测试一遍才好

网友O:
看你应用环境,如果恶劣的话,就要多做考虑

网友P:
内置晶振更稳定可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