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stc单片机 怎么生成38k pwm

楼主(2021-11-16):
我要用stc单片机做个遥控器,
试来试去pca生成的pwm只能到37k或39k,怎么生成38k pwm?
。。。。

用用新唐、华大的,我是代理商,可以技术支持

网友A:
STC不止一个型号单片机吗?

网友B:
37k或39k都可以的,没有要求那么精准的。

网友C:
STC的硬件PWM有2种,一种是专用PCA模块,这个模块产生的硬件PWM频率是固定的从主频上分频,或者定时器0产生,不好做成38KHz;还有端口PWM模块,这个可以控制输出PWM频率和占空比,但有些引脚比较少的封装没有端口硬件PWM。如果这2个还不行,那就用定时器中断吧。

网友D:
标准是38KPWM做载波,有几百Hz偏差不影响结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们是单片机芯片原厂 且提供技术支持欢迎联系 小彭18676703390

谢谢!按五楼操作已经解决了!

网友F(2022-10-14):
用 STC 的 时钟分频输出功能 输出 38KHz,  T0CLKO ~ T4CLKO,  让 STC 工作在 30400000Hz, 800分频 就是 38000

楼主(2022-11-16):
有频偏是不影响使用,但专业的遥控器生产商其实对频偏和占空比这些参数有严格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