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链] HK Config为何擦除就会读保护?

楼主(2021-11-16):
1)        HK Config连上MCU后,读取Option Bytes,显示读保护Level 0

2)        点击擦除Flash后,读取当前页,MCU读保护显示Level 1

3)        问题:
1、        我的哪个步骤操作不当导致读保护?
2、        如何解除读保护?
3、        HK32如何烧录HEX文件?
4、        烧录flash-----提示擦除option bytes-----擦除后芯片保护-----Jflash与keil均无法烧录/擦除芯片。怎么走出这个死胡同。

求个大神指点一下,感激万分。

网友A:
你的截图不清晰,看不清。
【1】点击“擦除用户flash区”按钮,即可设置为level 0。并且这个时候就是level 0了,不会是level 1。
【2】你用JLink试试。

楼主:
1)我的操作步骤:
     打开HK Config->Jlink物理连接->选择芯片型号HK32F030MF4P6->点击连接目标器件->点击“擦除用户flash区”->点击“读取当前页”->显示读保护level 1
    请问是哪个步骤操作不对,麻烦看一下,谢谢!
2)我使用的是Jlink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截图不清晰,看不清。
【1】点击“擦除用户flash区”按钮,即可设置为level 0。并且这个时候就是level  ...

1)我的操作步骤:
     打开HK Config->Jlink物理连接->选择芯片型号HK32F030MF4P6->点击连接目标器件->点击“擦除用户flash区”->点击“读取当前页”->显示读保护level 1
    请问是哪个步骤操作不对,麻烦看一下,谢谢!
2)我使用的是Jlink

网友A:
引用 楼主:
1)我的操作步骤:
     打开HK Config->Jlink物理连接->选择芯片型号HK32F030MF4P6->点击连接目标器件-> ...

操作步骤没有问题哦,建议换个芯片、或者更新HK Config到最新版本试试。我这边1.0.28.0版本和最新版本1.1.2.0都没有问题。HK Config下载地址: 开发工具_下载中心_深圳市航顺芯片技术研发有限公司 (hsxp-h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