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MA82G5D16串口用P44,P45不行吗

楼主(2021-11-16):
void InitUart0_T1(void)
{
        UART0_SetMode8bitUARTVar();                        // 8位 可变波特率
        UART0_EnReception();                                // 使能UART0接收数据
        UART0_SetBRGFromT1();                                // 设置波特率来源为 T1
        UART0_SetT1BaudRateX2();                        // 设置2x波特率

        UART0_SetRxTxP44P45();//串口选P44P45
        PORT_SetP4OpenDrainPu(BIT4|BIT5);//双向口
        P4=0x30;

        TM_SetT1Mode_2_8BIT_AUTORELOAD();
        TM_SetT1Clock_SYSCLK();
        TM_SetT1Gate_Disable();

    // 设置波特率
        TM_SetT1HighByte(T1_BRGRL_9600_2X_12000000_1T);
        TM_SetT1LowByte(T1_BRGRL_9600_2X_12000000_1T);

        TM_EnableT1();
}

串口通信选P44,P45实测不行.哪里有问题???

网友A:
这个片子可以任意配置输出端口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片子可以任意配置输出端口吗?

有些脚是可以配置的,不能说任意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些脚是可以配置的,不能说任意

那P44,P45可以配置成串口输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P44,P45可以配置成串口输出吗?

可以,在 UART0_SetRxTxP44P45();//前加这句EnP44P45GPIO();把P44,P45设成IO,就可以设成串口了

网友B(2022-01-21):
我现在用P45引脚输出固定电平都不行,不知道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