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AN0082—AT32F403A/407时钟配置

楼主(2021-11-16):
AT32F403A/407时钟配置
前言
本应用入门指南主要介绍两部分内容:
1、基于雅特力提供的 V2.x.x 的板级支持包来进行时钟源码的配置及修改
2、如何使用配套的时钟配置工具来进行时钟路径及参数的设定,生成相应的时钟流程代码并使用。
支持型号列表:
AT32F403Axx
AT32F407xx

目录
1  简介 ......................................... 6
2 时钟树 ....................................... 7
3 代码配置解析 ................................. 8
3.1 函数接口 ...................................... 8
3.2 时钟配置流程 .................................. 9
3.2.1  复位(CRM Reset) .......................... 9
3.2.2  时钟源配置(Clock Source Configuration).... 9
3.2.3  PLL 配置(PLL Configuration)............... 10
3.2.4  切换系统时钟(Switch System Clock)......... 10
3.2.5  总线分频(Set Bus Frequency Division) ..... 11
3.2.6  更新核心频率(Update Core Frequency) ...... 12
3.3 时钟配置示例 .................................. 12
4 时钟工具 ..................................... 13
4.1 环境要求 ...................................... 13
4.2 安装 .......................................... 13
4.3 功能介绍 ...................................... 13
4.4 菜单栏 ........................................ 14
4.5 新建配置项目 .................................. 14
4.6 配置界面的使用 ................................ 15
4.7 生成代码 ...................................... 16
5 注意事项 ..................................... 17
5.1 外部时钟源(HEXT)修改 .......................... 17
5.2 工具使用 ...................................... 17
6 案例 系统时钟切换 ............................ 18
AT32F403A/ /407 时钟 配置
2021.9.30  第 第 3  页  本 版本 2.0.1
6.1 功能简介 ....................................... 18
6.2 资源准备 ....................................... 18
6.3 软件设计 ....................................... 18
6.4 实验效果 ....................................... 20
7 案例 时钟失效检测 ............................. 21
7.1 功能简介 ....................................... 21
7.2 资源准备 ....................................... 21
7.3 软件设计 ....................................... 21
7.4 实验效果 ....................................... 22
8 文档版本历史 .................................. 23
工具截图:
启动界面

配置界面

MCU选择界面

时钟配置框

附件:

网友A:
这不错啊,功能在丰富点就更好了

网友B:
内容挺全面的

网友C(2022-01-02):
图形化开发就是趋势呢。

网友D:
能配置STM32外设?

网友E:
这个开发就简单多了。

网友F:
其他的外设可以配置吗

网友G:
使用配套的时钟配置工具给力

网友H:
学习一下stm32cube mx?

网友I:
近期有更新吗?

网友J:
比st还差了一点,加油。

网友K:
支持所有的芯片吗

网友L:
只有AT32F403A/407吗

网友M(2022-05-21):
外置有源晶振时只能最大到16倍频吗,发现设置再大读出频率反而变小
  CRM->cfg_bit.pllmult_l = (mult_value & 0x0F);
  CRM->cfg_bit.pllmult_h = ((mult_value & 0x30) >>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