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请教各位,为什么我的比较器老是坏?

楼主(2021-11-16):
这是个得到7.4V锂电是否在充电的电路,插上充电器比较器输出高,不插充电器输出0,TLV1701的最大单电源供电电压是36V。

现在的情况是刚上电可以正常工作,几分钟后比较器就坏了。请高人指点,拿鸭子上架做电路实在是搞不定。

网友A(点评):
是因发热严重而烧毁吗?换个专用比较器IC试试。

楼主:
多谢大佬。

这个其实是过零比较,3脚直接接地应该就行吧?加个电阻是限流?运放输入口虚断,也要限流吗?

昨晚又看了下器件手册,好象找到问题了,比较器是oc输出。我这样输出肯定是错了,改下试试。

楼主:
刚试了下,比较器是好的,就是输出搞错了。三脚猫的电路知识,各种的想当然弄出来的电路,还真是不行。

网友B:
一定要了解清楚比较器的用法和使用条件。

网友C:
至少,输入输出都要串电阻限流保护。

楼主:
非常感谢songchengping,coody, king5555。已经把电阻加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