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stm32H7用了1.8v供电一段时间后需要手动复位

楼主(2021-11-16):
如 标题所示  stm32H7  1.8v供电,  复位脚接了10k上拉和100nF电容,测了几星期后发现需要手动复位后才能正常运行程序 3.3V供电则正常,已经试过:
1 增加软件延时,没作用,
2 增大电容100nF为1nF, 也没效果
3 1.8v供电有的少数H7能正常启动程序(同样硬件电路同样程序)上电复位脚波形和异常的一致,电源也一致 LM317供电。
各位同行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吗???????????是否芯片有bug?

各位同行有遇到过类似情况吗?

网友A:
估计没几个人用1.8V吧,

网友B:
正常的供电范围是多少?

网友C:
我觉得不是芯片BUG,可能是你的电源不稳

网友D:
电源用1.8供电,你要保证电源稳定,建议用电池供电

网友E:
H7的供电范围是多少啊?

网友F:
LM317压差大是不是会发热啊?换个好一点点的LDO呗

网友G:
增大电容 需要1000uf左右 估计能行

网友H:
感觉是有波纹,比如达不到1.8V了,导致芯片供电不足,关机了

网友I:
增加软延时应该是没有什么用吧

网友J:
建议3.3伏供电,这样的话会保证系统可以稳定运行

网友K:
你的电压太低了,如果设置成3.3伏会好一些

网友L:
如果你非要用1.8伏供电的话,建议用电池供电,这样能保证系统稳定

网友M:
这种测试不一定说是芯片有bug,因为你的电源也不是很稳定

网友N:
用一个稳定一些的低压差l do,这样的话可能会好一些

网友O:
你的负载有多少啊?是不是负载的用电比较大?导致系统电源直接被拉低了呢

网友P:
没有直接将芯片供电电压设置为1.8V,因为我不能保证1.8V是稳定的

网友Q:
可以这样,将电源输入端加几个大电容进行能量存储,保证后级需要电流比较大时,也有瞬间的电能,可以工作

网友R:
你增加软延时只是增加哪一部分呢?是启动的时候加一个吗?

网友S:
如果非要1.8供电,还得考虑电池供电

网友T:
我觉得是你电压被瞬间拉低,导致芯片工作异常了

网友U:
芯片不会有问题的,除非你购买的渠道不对

网友V:
供电还得用3.3 V,1.8太低了,被拉低一点儿芯片就不能正常工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R:
你增加软延时只是增加哪一部分呢?是启动的时候加一个吗?

楼主:
引用 网友T:
我觉得是你电压被瞬间拉低,导致芯片工作异常了

我测了电源波形没有拉低情况

网友W:
不是1.65吗,为什么还要3.3呢

网友X:
这个电压已经是下限了吧

网友Y:
这个电压太擦边了

网友Z:
为什么要掐这个点呢

网友AA:
为什么要考虑电池供电呢

网友AB:
电压会不会下降

网友AC:
芯片工作极限为 1.62V,你1.8V 一定要可靠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