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H单片机USB直接仿真调试指南(不用串口,不用外围芯片)

楼主(2021-11-17):
  STC8H单片机USB直接仿真调试指南(不用串口,不用外围芯片)(目前暂只有STC8H8K64U-B版本芯片支持)

楼主:
211119-STC8H8K64U-V9版 实验箱原理图(DMA支持 TFT彩屏,MCU的ADC做触屏)

使用STC8H8K64U-B版,支持KEIL C51直接USB口进行仿真(非串口,及非USB转串口)

楼主:
终于弄到芯片了,准备是玩一下。(平时极少用仿真)
(348)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终于弄到芯片了,准备是玩一下。(平时极少用仿真)
(348)

芯片怎么弄到的,是不是直接找老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