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mpu6050自检过不了,可能是姿势不对

楼主(2021-11-17):
在新唐M471开发板上移植MPU6050程序,经过一顿操作,让代码 0 Error(s), 0 Warning(s).
然后运行后,发现没反应,然后调试发现,卡在了自检上,也就是
                res=run_self_test();                //自检
                if(res)return 8;

就卡这了,检查代码发现没毛病啊,IIC写的贼溜的。
上网查谁遇到这个原因,还真找到了,有人说是姿势不对,把芯片平着放就自检通过了。
我用的杜邦线连接的,所以模块歪歪扭扭的,没躺平,我把它躺平了,复位重拾,经过了十几秒后,突然收到数据了,自检通过。

最后一句就是:把MPU6050放平就能通过自检了

网友A:
当真?
这是超自然科学么?
求原理

网友B:
感觉是不是正好躺平的时候,连线接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是不是正好躺平的时候,连线接实了?

可能是的。

网友C:
点进来之前就在想是不是要躺平了

网友D:
应该是其他原因,凑巧了

网友E(2023-02-09):
原来如此,可能自检函数就是检测是否设备放平了没。

网友F:
找过其他原因嘛?凑巧还是质量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找过其他原因嘛?凑巧还是质量问题啊

淘宝买的三块钱包邮的模块,不清楚,放平初始化自检没问题,歪着放就不行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原来如此,可能自检函数就是检测是否设备放平了没。

如果不是质量问题,这个猜想可能是对的

网友H:
是不接触不行啊

网友I(2023-04-15):
MPU6050需要稳定的电源供应,如果电压波动较大或者供电不足会导致自检失败

网友J:
这躺平已经可以用在芯片解决方案领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躺平已经可以用在芯片解决方案领域了

你这个比喻好,就是躺平一切都好了。

网友K:
建议使用稳压电源,并确保电源电压符合MPU6050规格要求。

网友L:
MPU6050需要正确连接到微控制器或其他外部设备上,包括SCL、SDA、VCC、GND等引脚。如果连接错误或者松动,会影响数据传输和读取,导致自检失败。建议检查引脚连接是否正确并重新连接。

网友M:
在进行自检之前,需要进行MPU6050的初始化操作

网友N:
如果MPU6050芯片本身出现损坏或不良,则会导致自检失败。

楼主:
引用 网友N:
如果MPU6050芯片本身出现损坏或不良,则会导致自检失败。

但是这个是平放就自检通过,倾斜就自检失败。

网友F:
是不是有个检测机制其实也即是标准0,基于标准0进行的数据输出

网友O:
自检不过大多数是什么原因?

网友P:
MPU6050的DMP是指的什么?

网友Q:
可能是设备本身出现了故障或者损坏。

网友R:
需要检查软件中对MPU6050的配置参数是否正确,包括采样率、低通滤波器等参数的设置。

网友S:
如何用MPU6050替换ICM20602

网友T:
MPU6050 为什么静止的时候加速度还会有数据?

网友U:
需要检查设备的电源和接线是否正常,确保供电电压稳定。

网友V:
mpu6050与mpu9250驱动代码有什么区别

网友W:
mpu6050的内部地址是固定的吗?

网友X:
如何用MPU6050来实现计步器功能

网友Y:
这款芯片经典啊

网友Z:
为什么mpu6050读出来全是0xff

网友AA:
MPU6050 是否可以测算位移

网友AB:
谁叫你在淘宝上买三块钱还包邮的东西的

网友AC:
确实,有些角度,他就会卡死在自检程序。

网友AD:
我们产品也会有这个问题,但是好像自检过了,下次开机自检基本是秒过。

网友AE:
可以跳过自检程序吗?虽然数据获取的可能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