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芯片] CH340N有批量在工控产品上使用的兄弟没?

楼主(2021-11-17):
实际稳定的波特率最高能到多少?之前用的是外置晶振的,这次新产品想用这个,但有点担心!

网友A:
您好,内置晶振的CH340N/C/E/K型号和需要外置晶振的CH340型号在串口通讯速率和性能方面没有差异的。使用内置晶振的CH340芯片时,需注意的是其工作温度为-20~70℃,若需要使用内置晶振且又能满足工业级温度的USB转串口芯片,可考虑使用:CH343。波特率支持高达6Mbps,支持硬件流控,串口连续收发速率和性能较CH340有显著提升,此外串口IO支持独立供电,USB参数支持配置等。手册链接:http://www.wch.cn/downloads/CH343DS1_PDF.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内置晶振的CH340N/C/E/K型号和需要外置晶振的CH340型号在串口通讯速率和性能方面没有差异的。使用内 ...

我看看这个,谢啦^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