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单片的一个I/O口外接一个红外传感器距离3米怎么实现

楼主(2021-11-17):
想用STM32F1单片的一个I/O口外接一个红外传感器,距离3米,担心传输距离太长,请教各位,怎么样可以实现这个功能?谢谢!

楼主:
距离3米,担心I/O的驱动能力不够,怎么实现?谢谢

网友A:
传输距离,和IO的驱动能力,是两回事吧

楼主:
距离太长的话,干扰及浪涌会对单片机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传输距离,和IO的驱动能力,是两回事吧

经过长距离传输过程中可能也会受到外界因素的干扰导致驱动能力变弱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经过长距离传输过程中可能也会受到外界因素的干扰导致驱动能力变弱

一个红外传感器而已,
哪有什么浪涌?
即使有干扰,也是对红外信号的干扰,驱动是驱动,信号时信号

楼主:
那是不是就是说,红外传感器与MCU的I/O口,可以直接用3M的线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红外传感器而已,
哪有什么浪涌?
即使有干扰,也是对红外信号的干扰,驱动是驱动,信号时信号 ...

那是不是就是说,红外传感器与MCU的I/O口,可以直接用3M的线连接?

网友B:
是不是就是说,红外传感器与MCU的I/O口,可以直接用3M的线连接?---------不可以。IO口的电压才多少,连接3M,衰减多大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就是说,红外传感器与MCU的I/O口,可以直接用3M的线连接?---------不可以。IO口的电压才多少,连接3 ...

那有什么办法呢,大哥?

网友C:
3M的线太长了吧

楼主:
产品需要啊,现在就在想办法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回 算是 说清楚了 : 导线 长度 3米 ,

首先 这 3米 导线 要么是 双绞线 , 要么是  ...

上拉、下拉同时加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啊,主要是 削弱 传输线 效应 ,

3米 屏蔽线 按这个 弄好,然后 示波器去

谢谢

网友E:
中间得加东西啊。还要看电平是否匹配。

网友F:
这么远,有难度

网友G:
三米后那边放个三极管。

网友H:
3米的线,测一下电阻。估计不是事。按普通处理,完全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H:
3米的线,测一下电阻。估计不是事。按普通处理,完全没问题。

嗯,算了电阻,应该是没问题

网友I:
什么红外传感器?数据通讯用?

网友J:
一个io口怎么接呢

网友K:
这个距离远吗

网友L:
需要增加信号强度吗

网友M:
三极管的功用是什么

网友N:
做一个中继器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