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UC131 PWM0 CH2 CH3双通道输出,为啥只有CH2输出呢?

楼主(2021-11-17):
SYS->GPA_MFP&=~(SYS_GPA_MFP_PA14_Msk|SYS_GPA_MFP_PA15_Msk);
SYS->GPA_MFP|=(SYS_GPA_MFP_PA14_PWM0_CH2|SYS_GPA_MFP_PA15_PWM0_CH3);//PA14 PA15  用于PW0-CH2 CH3                                                                                                    //引脚设置
void PWM_Init(void)
{
        PWM_ConfigOutputChannel(PWM0,2,20000,0);
        PWM_ConfigOutputChannel(PWM0,3,20000,0);
        PWM_EnableOutput(PWM0,PWM_CH_2_MASK);
        PWM_EnableOutput(PWM0,PWM_CH_3_MASK);
        PWM_EnablePeriodInt(PWM0,2,0);
        PWM_EnablePeriodInt(PWM0,3,0);
        NVIC_EnableIRQ(PWM0_IRQn);
}

             //初始化

请大神们帮忙看下,初次玩新唐请多关照!

网友A:

贴完的代码上来吧,只有贴初始化,中断的部份不碉定你有没有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贴完的代码上来吧,只有贴初始化,中断的部份不碉定你有没有处理

感谢支持,已处理好。原本以为是初始化有问题,后来发现是这两个相邻通道刚好共用中断标志,而我用中断标志判断执行各自输出条件,每次都是进入CH2的逻辑。你说的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