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关于LIS2DH中的过滤和阈值的问题

楼主(2021-11-17):
我有一个关于高通滤波器模式配置的问题。当配置为0x00时,它在数据表中表示高通滤波器模式将处于正常模式,通过读取参考寄存器进行重置。假设它指的正常模式是三种模式(低功耗、正常、高),我假设我在低功耗模式下仍然可以使用高通滤波器,读取参考寄存器删除加速度的直流分量正确吗?

另一个相关的问题。如果我总是打开高通滤波器,那么读取参考寄存器的应用程序是什么?也许我对它的使用方式有一个误解,因为在调用它时似乎没有任何区别。

此外,我想确认中断的阈值在零g水平附近是对称的。例如,假设我的阈值是1000毫克,我的持续时间是20ms,我以100Hz的速率采样。如果加速计第一个样本的阈值为1500毫克,第二个样品的阈值为-1500毫克,我理解这会产生中断吗?如果这是真的,它在哪个轴经历了加速度(例如,它在x方向经历了1500毫克,然后在z方向经历了-1500毫克)?

网友A(2022-08-31):
应该是正常的吧,我觉得高通滤波器也不会有多少功耗消耗的

网友B:
这个我建议您查一下关于LIS2DH的数据手册

网友C:
这个传感器的资料例程应该有些了吧,你可以找到demo

网友D:
在第三个问题不理解,就是什么情况下能触发中断是这意思么?

网友E:
感觉正常模式好像才能用高通滤波器实现

网友F:
话说,一般情况采集到的数据也不用高通滤波器处理吧

网友G:
这个是三轴传感器是么?

网友H:
我记得官方好像有这个芯片的demo源码,楼主可以参考试试

网友I:
一般低功耗情况下好像也能用高通滤波器

网友J:
这个应用高通滤波器的前提您可以看看应用手册,不过我觉得在什么模式应该都支持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