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兆网线和百兆网线有什么区别?接线方法一样吗?

楼主(2021-11-17):
千兆网线是指适合千兆网络的网线,百兆网线是指适合百兆网络的网线。根据具体电线,一般千兆网线指的是超五类以上的网线,百兆网线指的是五类网线。
目前主流的网线有哪些种类
目前主流的网线有五类线、超五类线、六类线、超六类线、七类线。
五类线:最常见的网线,没有什么特点,五类外皮会标注“CAT5”字样。
支持百兆以太网
超五类线:其实长的和五类线一样,超五类外皮标注“CAT5e”字样支持千兆以太网但一般只应用在100mbps的网络中,最高网速可达1024mbps,只实现桌面交换机到计算机的连接,因为超五类非屏蔽网线要借助价格高昂的特殊设备的支持。
支持千兆以太网
六类线:六类网线的"六类"一般是指六类非屏蔽双绞线,它的各项参数都有大幅提高,带宽也扩展更高。六类线外皮会标注“CAT6”字样。支持网速1 主要应用在千兆位网络中。
支持/千兆以太网
超六类线:超六类网线的网线外皮会标注“CAT6e” 超六类网线也叫6A线,能支持万兆上网,速率是六类网线的两倍以上。传输频率是200~250 MHz,最大传输速度也可达到10Gbps,主要应用于千兆位网络中。
支持千兆/万兆以太网
七类线:七类网线的网线外皮会标注“CAT7”它支持高达 10 Gbps 的高速以太网通信,Cat7 电缆向后兼容 Cat6、Cat5 和 Cat5e 电缆类别,它使用屏蔽电缆提供 100 米长的 4 连接器通道,并设计用于以 600 MHz 的频率传输信号。
支持千兆 / 万兆以太网
网线实际中可以根据这些外观来判断,厂商也会考虑到消费者的需求,把线的类型印在表面,如图所示:

网线接线方法
1、百兆网线和千兆网线的接法一样。
2、百兆网线和千兆网线的接法完全相同,都是按照T568A或T568B标准接线,网线两边同时采用T568A或T568B标准接线为直通线,主要用于不同网络设备的连接,网线两边分别采用T568A和T568B标准接线为交叉线,主要用于同类网络设备的连接。
3、一般网线的两端可以都采用T568B标准线序白橙橙白绿蓝白蓝绿白棕棕进行接线,也可以按照T568B标准白绿绿白橙蓝白蓝橙白棕棕接线。按照T568B或T568A标准接线,主要还是屏蔽网络信号串扰,提高网络信号传输的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