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坠落检测过程

楼主(2021-11-17):
我没有使用lis12dh12得到自由落体中断。
按照下面的文档配置了所有的寄存器设置,但没有得到任何中断,但我能够看到x,y,z的原始值。

请帮助我。没有引起任何跌倒的中断吗?

网友A:
都没听说过,是个啥

网友B:
没有官方的参考例程么?要保证程序是可用的呢

网友C:
程序配置外部中断触发的功能了么?优先级开高一点儿

网友D:
这问问FAE吧,或者把程序贴出来,有用过的还能指导一下

网友E:
感觉还是配置的事儿

网友F:
最好先找一份好用的代码,方便验证

网友G:
你用的是官方demo板么,还是自己设计的

网友H:
要保证硬件完全好用哦,不然不好找原因呢

网友I:
听你的描述,感觉还是配置问题,导致中断没被触发

网友J:
坠落中断是不是加速度达到一个数值,或者多少时间之内Z轴变化太快导致,可以通过这个变量,自己做个算法做判断呗

网友K:
正常应该会有中断触发的,没有可能还是配置问题

网友L:
这个传感器带跌倒判断么?

网友M:
这种跌倒是取寄存器里的数值么?

网友N:
感觉好难的样子,建议找个好用的demo先试试硬件好不好用

网友O:
自己通过变量来做跌倒判断呢,可以不

网友P:
你的xyz变量,在变化么?

网友Q:
如果调试不好,去找FAE问问吧

网友R:
这个传感器啥价位啊?

网友S:
ST的传感器还不错,之前做了个三轴,挺好用的

网友T:
感觉还是硬件问题,是不是硬件焊接有问题呢

网友U:
你可以看看你读取的寄存器,是不是都对

网友V:
估计是设置的问题,这种一般都需要设门限值。

网友W:
IMU直接有跌落检测功能

网友X:
需要监测姿势吗

网友Y:
都需要监测什么参数呢

网友Z:
就是一个角度的检查是吗

网友AA:
是为了防止跌落吗

网友AB:
需要实时调整吗

网友AC:
具体的还是去问问最专业的人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