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使用计时器3来读取霍尔传感器

楼主(2021-11-17):
我试图使用stm32g4的计时器3ch1chch2ch3来读取电机的大厅传感器,但在工作台下选择这个配置。马达不工作。默认的霍尔传感器计时器是计时器2。您想知道吗?

网友A:
这个问题的规模很大!
我首先要尝试的事情是生成一个以无传感器(STO-PLL)作为主要传感器,以霍尔传感器作为辅助传感器的项目。
在使用SDK5.Y.2构建这个项目后,您将能够绘制由STO-PLL算法和Hall传感器算法生成的角度。
信号名称为STO_PLL_EL_ANGLE和HALL_EL_ANGLE。
在这个线程上附上一个包含这两个角度的这个情节的屏幕截图,在此基础上,我将有更多的线索来帮助你。

网友B:
霍尔传感器输出的是什么信号啊

网友C:
输出的是开关量吗

网友D:
我就没明白您的意图

网友E:
需要考虑的细节还很多呢

网友F:
能不能详细说说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