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驱动感性负载波形问题

楼主(2021-11-17):
请教红色那段波形(漏极上的电压)是怎产生的?

网友A:
看波形像是Id*Rds

网友B:
Vd的那段粗黑线波形是Vin-Vl(Vl是电感压减)。从Vd波形看,Id还要上升快些,即Vd几乎到达Vin时Id应该也几乎到Io。

网友C:
图错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X轴左右边画反了。

正确的是怎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流缓慢逐渐上升,则电压缓慢逐渐下降,这样才符合物理规律。又不是骑变速自行车, ...

实际原图到这个点才开始下降。
前面那段是处于放大区吧,箭头那里才进入饱和区 ?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实际原图到这个点才开始下降。
前面那段是处于放大区吧,箭头那里才进入饱和区 ?

图估计错了。

Id“水平不变”段相应的Vd应该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