β与Hfe

楼主(2021-11-17):
β 是不是跟增益带宽积 Ft有关?  Ft = β*工作频率。 随工作频率升高而下降。

而Hfe是描述静态时的,是一个常数。

网友A:
“β 是不是跟增益带宽积 Ft有关?”

如果将β理解为BJT小信号线性模型的交流电流放大倍数,那么可以有关系“Ft = β*工作频率”。

“而Hfe是描述静态时的,是一个常数。”

Hfe通常表示BJT静态直流增益,也未必是个常数,其与偏置有关。

网友B:
这涉及 命名规范 的问题,h 参数,乃 微变参数,微变,就是动态,交流,
hFe ,是在输出端设置为交流短路时的 ΔIc/ΔIb ,而 β 是 Ic/Ib ,是点对点,数值对数值的比例关系,是直流参数。

网友B:
蓝管 β 处处相同,负载线只要是 直的,hFE 咋取都是线性,只会因 负载线 的斜率而异,
红管 是厄利效应,各条 伏安特性线 间距均匀,其后延线相交于一点,这样的 厄利效应 是理想的,能套取 线性的 hFE ,负载线的斜率 以这绿线为依归 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