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nuvoton的信电共线应用

楼主(2021-11-17):
nuvoton的信电共线应用

楼主:
二总线技术 POWERBUS,设计了一套
信电共线(两根导线上即供电又传输信号)系统,并用该系统结合土壤及水流检测装置、
电动球阀、Modbus 通讯协议、MCGS 组态系统,设计了一种节水灌溉智能控制系统。
在整个系统中对信电共线主、从机模块所需功能电路进行了设计;根据实际编写了控制
程序;并搭建了一整套 MCGS 组态系统。

节水灌溉智能控制系统主要由信电共线主、从机模块、土壤湿度传感器、水
流感应开关、电动球阀、Modbus 通讯协议和 MCGS 组态系统构成。在信电共线主机模
块中,对主机核心通讯模块的电路设计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介绍,并根据实际电路需要设
计了电压转换电路,以满足元器件的电压需求,配备备用电源模块,解决停电无法工作
问题。在信电共线从机模块中,对从机核心通讯芯片进行了详细介绍,并采用新唐单片
机设计了控制电动球阀开启、关闭的驱动电路和土壤及水流检测装置的检测电路,同时
对所选的各个硬件进行了详细的介绍。设计完成后还对整个信电共线系统的传输距离进
行了分析。在 Modbus 通讯协议中,详细介绍了该协议的特点,根据需求选择了 RTU
通信模式,结合各硬件的特点定义了相关寄存器地址,并利用所需的功能码,编写了两
个 C 语言控制指令,经相关软件模拟测试后效果良好。在 MCGS 组态系统中,详细介
绍了组态系统搭建的一般过程,不仅创建了多个控制、显示界面,还创建了玉米和小麦
两种作物的灌溉模型,并可根据需要设计了自定义灌溉模型。设计的 MCGS 组态系统
有自动灌溉和手动灌溉两种灌溉方式,并将灌溉系统中各硬件状态和采集的数据,以表
格和曲线的形式直观展示。

楼主:
以信电共线主、从机模块、MCGS 组态系统、土壤湿度传感器、水流感应开关、电动球阀等为基础的节水灌
溉智能控制系统的整体方案。阐明了系统的设计要求,系统整体的设计结构及各部分的
功能特征。系统通过信电共线主、从机模块和 Modbus 通讯协议进行数据的可靠性传输,
采用土壤湿度传感器实时监测土壤湿度,并对湿度值进行判断,自动控制电动球阀的开
闭进行灌溉,达到了智能化的要求和节水的目的。

楼主:
信电共线系统又名 POWERBUS 系统,属于新一代的二总线系统,由供电电源、主
机模块、从机模块及 2 根总线构成。
主机模块具有的 RS485、RS232 通讯功能,可通过相应数据线接于电脑主机端口或
操作设备端口进行数据传输;具有的备用电源切换功能,可保证系统在临时停电时也能
正常工作;具有的总线短路报警功能,起到了对操作人员及时提醒的作用。
从机模块具有实时读取土壤湿度值、检测管道水流状态的功能,并可根据主机模块
发来的指令开启或关闭电动球阀进行节水灌溉。
2 根总线除可进行数据传输外,还可供电,其通讯和供电无需电气隔离,抗干扰能
力强;可稳定带载 256 个节点通讯设备;用 4mm2 铜线通讯距离可达 1790m;支持无极
性布线;支持任意拓扑布线:树形、星形、总线型等;最大总线电压可达 48V;支持
Modbus 协议,上手简单,应用灵活,是一种低成本的控制方案。

楼主:
信电共线主机模块支持输入电压范围为 DC12V~48V。本实验系统中主机模块采用
DC24V 直流供电,具有稳压输入,防反接保护和输出线防浪涌保护的功能,支持最大
20A 总线电流,通讯距离较远,对线缆无特殊要求。主机模块中设计有 RS485 和 RS232
通讯接口,如图 3-1 所示,其通讯模块的电源供电接口,采用 DC-DC 定压输入定压输
出的隔离芯片 B0505S,以进行 5V 直流电压供电隔离,有效起到了对通讯芯片的保护
作用;其通讯模块的接收和发送电路通过光电耦合器 EL817B 进行信号单向稳定传输,
将输入端与输出端进行电气隔离,提高了电路的绝缘能力、抗干扰能力,在通信和控制
中作为信号隔离的接口,大大增加了设备工作的可靠性。

楼主:
信电共线主机模块电源电路设计
信电共线主机模块中用到的电源电压主要有四种:
1、供给主机总线、散热风扇、警报蜂鸣器等使用的 DC24V 电压;
2、供给主控核心芯片使用的 DC12V 电压;
3、供给 RS232、RS485 通讯模块使用的 DC5V 电压;
4、供给单片机及其各类 LED 发光二极管使用的 DC3.3V 电压。
故需要将主机模块的输入电压 Vin,由 DC24V 转化为 DC12V、DC5V、DC3.3V 三
种类型,具体电路设计如图 3-2 所示。
DC24V 转 DC12V 选用的电源转换芯片为 LM2575HVS-12,是一款 3A 电流输出降
压开关型集成稳压电路, 内含固定频率 52kHz 振荡器和 1.23V 基准稳压器, 并具有完
善的保护电路, 包括电流限制及热关断电路等, 只需极少的外围器件便可构成高效的
恒流稳压电路
[17]。引脚 1 为正电源输入端, 引脚 2 为电压输出端, 引脚 3 为接地端, 引
脚 4 为电压反馈端, 引脚 5 为待机控制端,在系统设计时参考 LM2575HVS-12 相关电
路资料,采用 C9、C10、D2、L1 四个外围元件构成了基本稳压电路,输出电压稳定,
测试效果良好。
DC12V 转 DC5V 选用的电源转换芯片为 LM78M05,是一种常见的三端稳压芯片,
引脚 1 位电源输入端,引脚 2 为接地端,引脚 3 为工作电压输出端,其内部电路具有过
压保护、过流保护和过热保护,以及良好的温度系数,使它的工作性能十分稳定。系统
设计时采用外围元件 C11 对 5V 输出电压进行补偿,使其输出更加稳定。
DC5V 转 DC3.3V 选用电源转换芯片为 LM1117-3.3,是一款正电压输出的低压降三
端线性稳压芯片
[18]。这款精度很高的 DC3.3V 固定输出型号,也是目前市场上应用最广
泛的转换芯片之一,引脚 1 为接地端,引脚 2 为工作电压输出端,引脚 3 为电源输入端,
外围元件 C16、C17 的设计提高了回路的稳定性和瞬间响应。
整个电源电路入口处的二极管 Z4 为单向瞬态抑制二极管,当输入电源接反时能够
正向导通,同时大电流使保险丝 F1 熔断,形成开路,有效的防止了电源接反对主机电
路造成的危害。C12、C14 的添加则保证了输入电压的稳定性。

楼主:
信电共线主机模块通讯电路设计
信电共线主机通讯核心控制模块为 EV620,各引脚介绍如表 3-1 所示,电路如图
3-4 所示。系统供电电压为 DC24V,模块 EV620 采用 DC12V 供电。该模块具备完整的
总线故障检测机制,总线正常时 EV620 的引脚 BRK 为 3.3V 高电平,可将此信号用于
上报信号或 LED 指示信号;当总线发生线上短路时,EV620 会立刻关断总线,保护主
站功率器件以防止损坏,避免电路意外的发生,此时 BRK 引脚为低电平;当短路移除
后,BRK 引脚自动恢复 3.3V 高电平。设计时为了起到短路报警作用,用一个 PNP 型
三极管的基极与此引脚相连,发射极与 3.3V 电压连接,集电极与分压电阻和红色发光
二极管串联。当 EV620 发生短路时 BRK 引脚为低电平,PNP 三极管导通,发光二极管
报警灯亮。EV620 的 13 号引脚 BAUD 为波特率选择引脚,当此引脚接地时,波特率为
2400bps,此时进入高功率模式,支持总线 20A 电流;当此引脚悬空或接高电平时,波
特率为 9600bps,此时总线支持 5A 电流,设计时可根据负载情况灵活选择。

楼主:
信电共线主机通讯控制模块 EV620 通过电压变化信号向从机发送控制信号,其应
用电路如图 3-4 所示。模块 EV620 通过 RS485 总线可与含有组态系统的 MCGS 组态装
置通讯,BRK 为总线故障指示引脚;Z3 为单向瞬态抑制二极管,用于抑制线上浪涌,
使主机控制模块具有输出线防浪涌保护的功能。当 EV620 接收到 MCGS 组态系统发来
的串口信号,需要向从机发送信号时,通过控制引脚 BH 使总线输出脚 L1 的电压值在
满足供电的前提下小范围内上下波动,从而使总线上形成规律性变化的电压信号,以供
从机识别;当 EV620 接收到从机发来的应答信号时,引脚 BL 检测总线上的电流变化,
将电流信号转变为可识别的电压信号,通过串口发送给 MCGS 组态系统。

网友A:
没看懂怎么供电的,
其实不必讲这么多,
原理图有的话,自己就能分析,没有的话,讲这么多也没用

网友B:
powerbus在一些应用场景是挺实用的

网友C:
讲究的就是一个巧妙,
确实在一些场合很实用

网友D(2022-01-24):
好复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