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芯片]
ch340的另一端host芯片问题

楼主(2021-11-17):
请教个问题:
我用ch340做了个设备A,可以直接连接到电脑没问题。
现在想让另一个单片机设备B和这个设备A相连,设备A不能改动,设备B可以改动。
设备B里是不是就是需要一个usb host的芯片,贵公司有没有对应的芯片?
最好是有对应ch340设备驱动或固件的 usb host芯片。因为我看有CH370、374、375和376 可以作为host.但是没找到对应ch340的固件。
如果没有ch340的host端的固件,能否提供相应的开发文档?
另外,能不能从CH370、374、375和376里推荐一个芯片,这几个芯片的主要区别我没看懂。
谢谢

网友A:
您好,如上需求,可以选用我司CH37x系列中具备USB Host功能的芯片来连接CH340。推荐型号:CH375/CH376,例程可参考:http://www.wch.cn/bbs/thread-65122-1.html 的EXAM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