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干货] 【百度网盘分享】Java基础总结

楼主(2021-11-17):
多线程:

1、进程和线程:

        进程:正在进行的程序。每一个进程执行都有一个执行顺序,该顺序是一个执行路径,或者叫一个控制单元。

        线程:进程内部的一条执行路径或者一个控制单元。

        两者的区别:

                一个进程至少有一个线程

                进程在执行过程中拥有独立的内存单元,而多个线程共享内存;

2、jvm多线程的启动是多线程吗?

        java的虚拟机jvm启动的是单线程,就有发生内存泄露的可能,而我们使用java程序没出现这样的问题,

        也就是jvm启动至少有两个线程,一个执行java程序,一个执行垃圾回收。所以是多线程。

2、多线程的优势:

        解决了多部分同时运行的问题,提高效率

3、线程的弊端:

        线程太多会导致效率的降低,因为线程的执行依靠的是CPU的来回切换。

4、什么叫多线程:

        一个进程中有多个线程,称为多线程。

5、实现多线程的方法:

        实现多线程可以通过继承Thread类和实现Runnable接口。

        (1)继承Thread

            定义一个类继承Thread类

            复写Thread类中的public void run()方法,将线程的任务代码封装到run方法中

            直接创建Thread的子类对象,创建线程

            调用start()方法,开启线程(调用线程的任务run方法)

            //另外可以通过Thread的getName()获取线程的名称。

        (2)实现Runnable接口;

                定义一个类,实现Runnable接口;

                覆盖接口的public void run()的方法,将线程的任务代码封装到run方法中;

                创建Runnable接口的子类对象

                将Runnabl接口的子类对象作为参数传递给Thread类的构造函数,创建Thread类对象

                       (原因:线程的任务都封装在Runnable接口子类对象的run方法中。

                         所以要在线程对象创建时就必须明确要运行的任务)。

                调用start()方法,启动线程。

        两种方法区别:

                (1)实现Runnable接口避免了单继承的局限性

                (2)继承Thread类线程代码存放在Thread子类的run方法中

                   实现Runnable接口线程代码存放在接口的子类的run方法中;

                   在定义线程时,建议使用实现Runnable接口,因为几乎所有多线程都可以使用这种方式实现

6、创建线程是为什么要复写run方法?

        Thread类用于描述线程。Thread类定义了一个功能,用于存储线程要运行的代码,该存储功能就是run方法。

7、start()和run方法有什么区别?

        调用start方法方可启动线程,而run方法只是thread的一个普通方法,调用run方法不能实现多线程;

        Start()方法:

                start方法用来启动线程,实现了多线程运行,这时无需等待run方法体代码执行完毕而直接继续执行下面的

                代码。通过调用Thread类的start()方法来启动一个线程,这时此线程处于就绪(可运行)状态,并没有运行,

                一旦得到cpu时间片(执行权),就开始执行run()方法,这里方法run()称为线程体,

                它包含了要执行的这个线程的内容,Run方法运行结束,此线程随即终止。

        Run()方法:

                run()方法只是Thread类的一个普通方法,如果直接调用Run方法,程序中依然只有主线程这一个线程,

                其程序执行路径还是只有一条,还是要等待run方法体执行完毕后才可继续执行下面的代码,

                这样就没有达到多线程的目的。

8、线程的几种状态:

        新建:new一个Thread对象或者其子类对象就是创建一个线程,当一个线程对象被创建,但是没有开启,这个时候,

              只是对象线程对象开辟了内存空间和初始化数据。

        就绪:新建的对象调用start方法,就开启了线程,线程就到了就绪状态。

              在这个状态的线程对象,具有执行资格,没有执行权。

        运行:当线程对象获取到了CPU的资源。

              在这个状态的线程对象,既有执行资格,也有执行权。

        冻结:运行过程中的线程由于某些原因(比如wait,sleep),释放了执行资格和执行权。

              当然,他们可以回到运行状态。只不过,不是直接回到。

              而是先回到就绪状态。

        死亡:当线程对象调用的run方法结束,或者直接调用stop方法,就让线程对象死亡,在内存中变成了垃圾。

9、sleep()和wait()的区别:

         (1)这两个方法来自不同的类,sleep()来自Thread类,和wait()来自Object类。

         (2)sleep是Thread的静态类方法,谁调用的谁去睡觉,即使在a线程里调用了b的sleep方法,实际上还是a去睡觉,

            要让b线程睡觉要在b的代码中调用sleep。而wait()是Object类的非静态方法

         (3)sleep()释放资源不释放锁,而wait()释放资源释放锁;

         (4)使用范围:wait,notify和notifyAll只能在同步控制方法或者同步控制块里面使用,而sleep可以在任何地方使用

10、多线程安全问题:

        (1)原因:当程序的多条语句在操作线程共享数据时(如买票例子中的票就是共享资源),由于线程的随机性导致

                一个线程对多条语句,执行了一部分还没执行完,另一个线程抢夺到cpu执行权参与进来执行,

                此时就导致共享数据发生错误。比如买票例子中打印重票和错票的情况。

        (2)解决方法:对多条操作共享数据的语句进行同步,一个线程在执行过程中其他线程不可以参与进来

11、Java中多线程同步是什么?

         同步是用来解决多线程的安全问题的,在多线程中,同步能控制对共享数据的访问。如果没有同步,当一个线程在

         修改一个共享数据时,而另外一个线程正在使用或者更新同一个共享数据,这样容易导致程序出现错误的结果。

12、什么是锁?锁的作用是什么?

        锁就是对象

        锁的作用是保证线程同步,解决线程安全问题。

        持有锁的线程可以在同步中执行,没有锁的线程即使获得cpu执行权,也进不去。

13、同步的前提:

        (1)必须保证有两个以上线程

        (2)必须是多个线程使用同一个锁,即多条语句在操作线程共享数据

        (3)必须保证同步中只有一个线程在运行

14、同步的好处和弊端

        好处:同步解决了多线程的安全问题

        弊端:多线程都需要判断锁,比较消耗资源

15、同步的两种表现形式:

        (1)同步代码块:

                可以指定需要获取哪个对象的同步锁,使用synchronized的代码块同样需要锁,但他的锁可以是任意对象

                考虑到安全问题,一般还是使用同一个对象,相对来说效率较高。

                注意:

                **虽然同步代码快的锁可以使任何对象,但是在进行多线程通信使用同步代码快时,

                  必须保证同步代码快的锁的对象和,否则会报错。

                **同步函数的锁是this,也要保证同步函数的锁的对象和调用wait、notify和notifyAll的对象是

                  同一个对象,也就是都是this锁代表的对象。

                格式:

                synchronized(对象)

                {

                        需同步的代码;

                }

        (2)同步函数

                同步方法是指进入该方法时需要获取this对象的同步锁,在方法上使用synchronized关键字,

                使用this对象作为锁,也就是使用了当前对象,因为锁住了方法,所以相对于代码块来说效率相对较低。

                注:静态同步函数的锁是该方法所在的类的字节码文件对象,即类名.class文件

                格式:

                修饰词 synchronized 返回值类型 函数名(参数列表)

                {

                        需同步的代码;

                }

        在jdk1.5后,用lock锁取代了synchronized,个人理解也就是对同步代码块做了修改,

        并没有提供对同步方法的修改,主要还是效率问题吧。

《JAVA大学简明教程:实例程序设计》电子版免费下载

下载地址:

   https://pan.baidu.com/s/1ILT5SM62XLctVQ5Enh1Xmg

失效可私信我或扣扣3227716772,备注来源与原因,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