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置IPv4和IPv6报文的DSCP值——网络测试仪实操

楼主(2021-11-17):
一、操作说明
QoS测试中,经常要设置不同优先级的报文,来验证被测设备对于优先级的调度。所以,我们就要了解如何设置IPv6IPv6报文中的DSCP(大部分使用DSCP值,也会用到TOS值)
这里我们使用测试接交换机,交换机转发测试仪发出的报文,我们在接收端口抓包,验证配置正确性。

二、测试拓扑
拓扑说明
1测试仪两个端口和DUT两个端口相连
2测试P1端口发出流量,经过DUT转发后,从B端口发出,进入P2端口。
三、测试思路
1创建两个Port之间的流量,这里为了便捷就使用Raw流。
2修改IPv4IPv6报文中的DSCP值,在接收端口抓包查看DSCP字段是否符合设置预期

四、测试步骤1IPv4报文DSCP值设置
1)占用端口
2创建流量,这里为了便捷,使用RAW
3设置IPv4头部中的DSCP值。首先选在TOSDSCP,这里我们以DSCP为例。
设置DSCP类型。这里有两个类型:CodePointClass Selector
其中,Class Selector对应我们常说的AFxx
其中,CodePoint,对应我们常说的CSxx。这里根据客户要要求设定。
另外,点击QoS Edit按钮,这里可以看到DiffServToS的设置,以及DiffServ下,CodePointCass Selector的对应关系。

2IPv6报文的DSCP值设置
1设置RAW
2IPv4头删除,添加IPv6报文头
3可以看到,报文头里只有Traffic Class(十进制)字段,我们就要通过设置Traffic Class字段,来实现DSCP值的设置。
这里需要注意下,我们首先看下报文中的DSCP值。Traffic Class字段有8bits,其中前6bitsDSCP值,后2bitsECN(默认00
因此,我们在报文编辑时填的Traffic Class数值时包括ECN的。
4编辑Traffic Class字段
我们先找到DSCP10进制的编码表,例如下面这张。因为后面还有两个bitECN00。所以我们把10进制的DSCP*4,就得到了10进制的Traffic Class值。
例如,我们这里使用AF43对应10进制3838*4=152
5发送流量,接收端口抓包,显示DSCP值为AF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