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信息] 华大HC32F460KETA USART问题

楼主(2021-11-17):
在官方提供的“uart_irq”例程中,为什么要在main.c的while循环中加这一段代码?加在某个中断回调函数里面不行么?如果可以,要怎么加?

while (1)
    {
        if ((!IS_RING_BUFFER_EMPTY(&m_stcRingBuf)) && (0u == m_u8Status))
        {
            USART_FuncCmd(USART_CH, UsartTxAndTxEmptyInt, Enable);
            m_u8Status = 1u;
        }
    }

网友A:
自己研究一下代码不就行了么,一般来说都不建议在中断函数里做太多的事情,除非对实时性有特别的需求,不然别人就能肯定你就是个菜鸟工程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研究一下代码不就行了么,一般来说都不建议在中断函数里做太多的事情,除非对实时性有特别的需求,不然 ...

恭喜你答对了,我就是个菜鸟

网友B:
要清除标志,这是我的理解,

网友C:
这是发送寄存器空中断,帧发送完成后关闭中断允许,有数据要发送时再打开,不然一直进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