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塘单片机nano100 IIC通讯

楼主(2021-11-17):
新塘单片机nano100 IIC通讯LDC1612,用的是例程的处理方式,为啥,单片机总是在读时,发送地址后收不到应答,接着还能进入读,但是数据不对!速率100k

楼主(点评):
我用同样的程序读写时钟芯片pcf8563,没有问题,IIC上都是1主1从。

楼主(点评):
速率用新塘的例程很好降低,我降低到10k也是相同的情况,感谢大家帮忙,现在还没有调通,我用相同程序,只是修改了一下地址,和时钟芯片的通讯是正常的。当然两颗芯片的通讯协议有点区别。我们单位现在不让上外网了,不然我就发出源码了。

楼主(点评):
示波器坏了,只有一个通道能用了,不然也不这么困难。

网友A:
是不是时序有所差别呢

网友B:
速率有点儿快吧,把速率调下来点儿

网友C:
用模拟I2C呗,这个不难

网友D:
例程采用的是硬件I2C还是模拟I2C啊?

网友E:
我觉得好像是你的程序有问题,降降速率看看

网友F:
一般情况 可能是你的速率有点儿快了

网友G:
如果可以,把你代码贴出来吧,这样方便帮你解决

网友H:
我好像有这俩硬件,如果可以,你把工程发我,我帮你试试

网友I:
我觉得好像是你的例程有问题,你找个好用的例程试试

网友J:
时序不对,可能就不能应答

网友K:
你用逻辑分析仪抓一下吧,不然这么盲猜很累

网友L:
你这么做吧,找个好用的驱动LDC1612的代码试试吧

网友M:
我觉得是速率过快而且时序不对导致的

网友N:
你这收不到应答,那么你发的指令是对的么

网友O:
用仪器抓一下协议数据呗,看看你发的对不对

网友P:
听你的描述感觉是时序问题,你是用的什么方式的I2C

网友Q:
我觉得可能是你的速率过快导致的

网友R:
可能是发送的数据不对?你得查查数据手册吧

网友S:
发送地址对不对,I2C是要设备地址的,还有就是速率降一降

网友T:
你这数据是否发的有问题啊,有好用的例程么试试

网友U:
感觉是你的数据发送不对劲,还得逻辑分析仪 抓一抓

网友:
可能没有配置正确。

网友V:
新唐的提供有库函数,你可以用库函数试试看。https://bbs.21ic.com/icview-3180206-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V:
新唐的提供有库函数,你可以用库函数试试看。https://bbs.21ic.com/icview-3180206-1-1.html ...

感谢大家帮忙,现在还没有调通,我用相同程序,只是修改了一下地址,和时钟芯片的通讯是正常的。当然两颗芯片的通讯协议有点区别。我们单位现在不让上外网了,不然我就发出源码了。

网友W:
逻辑分析仪,了解一下,测时序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