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有低功耗的MCU么

楼主(2021-11-17):
一般低功耗,是如何体现的呢?
休眠的时候?

网友A:
多低算低?

网友B:
m251系列,进power down模式时比较省电。

网友C:
最近低功耗,确实铺天盖地的宣传,
是不是休眠或者待机状态的一种功耗?

网友D:
有低功耗产品啊,可以去官网找找

网友E:
这个答案是必须的啊,最好找个代理问问

网友F:
低功耗任何MCU都有吧,关闭一些不必要的外设,仅让核心功能运行

网友G:
低功耗模式有很多的

网友H:
这个如何体现,可以用电池供电,然后看电池耗电量

网友I:
休眠的时候也对 没啥问题

网友J:
低功耗有几个模式,到时候需要看你现场应用情况

网友K:
正常来说 低功耗是为电池供电而生的

网友L:
低功耗MCU肯定有啊

网友M:
低功耗就是把设备不需要的外设都关闭而已

网友N:
低功耗一般芯片公司都会有的

网友O:
降低功耗挺好的,方便产品更多的拓展

网友P:
休眠的时候,或者深度睡眠都可以体现

网友Q:
主要是应用的电流比较低,还有就是可以快速唤醒

网友R:
体现就是消耗掉的电流比较低

网友S:
我还是比较喜欢新唐的MCU的,非常好用

网友T:
这个低功耗MCU 你要用 最好还是找代理推荐

网友U:
现在芯片不好买,还是找代理推荐比较常用的吧

网友V:
还行的,新唐有几款低功耗MCU吧

网友W:
低功耗的体现就是电流降低,不能仿真

网友X:
楼主应用在哪里,如果对功耗要求很高,新唐可能并不是最佳选择

网友Y:
有的,具体问问FEA

网友Z:
楼主,有的,M251系列 M252系列 详细的的客户加一下我们代理商的QQ15934496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