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HC32F072可以用JLINK调试吗?

楼主(2021-11-17):
如题,本人软件小白,请问华大的HC32F072可以用JLINK调试吗?还是需要华大专用的调试器?多谢啦。

网友A:
32位的,用新一点的JLINK都可以,jlinkV9,V11都可以

网友B:
当然可以啊

网友C(2022-12-28):
可以用J-LINK调试,注意别锁死了芯片

网友D:
试试stlink,可能会有惊喜。

网友E:
可以使用jlink的。

网友F:
这华大的开发板不是自带下载器的吗?

网友G:
arm内核的芯片都是可以jlink下载的。

网友H(2023-01-31):
JLINK可以调试的

网友I:
HC32F072支持daplink stlink jlink 好多下载器。

网友F:
可以用JLINK调试

网友J:
下载程序的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K(2023-05-22):
现在市面上的仿真器很多吧,为什么一定要用jlink,还不好用,9.9的不香吗?

网友L(2023-07-13):
当然可以用jlink的啊

网友M:
你看看HC32F0是什么内核?arm内核就可以支持调试的

网友N:
其实,你可以用jflash上选择一下芯片,看看有你要调试的芯片没有,一般有的都支持

网友O:
华大专用的调试器最好了,这样方便技术支持帮你调试

网友P:
可以用jlink来调试的

网友Q:
Jlink很强大的,基本上MCU都可以用jlink试一试

网友R:
小华这款芯片当然是可以支持jlink进行调试和烧录的

网友S:
问题不大,建议用新一些的jlink能好点

网友T:
用jlink调试当然可以,肯定支持M0内核的啊

网友U:
可以用jlink,不知道 用STlink是否好使,哈哈

网友V:
可以用jlink的,ARM内核的都可以。

网友W:
尝尝stlink,大概会有欣喜。

网友X:
Jlink可以调试

网友Y:
hc32f072支撑daplink,stlink,jlink,很多多少downloader器。

网友Z:
现在市场上模拟器很多,为什么一定要用jlink,也不好用,9、9都不甜?

网友AA(2023-08-27):
用新一点的JLINK就行

网友AB:
32位,使用较新版本的jlink是可以的,jlink v9和v11都可以

网友AC:
可以的,都是ARM内核。

网友AD:
可以利用jlink的。

网友AE:
华大的专用调试器是最好的,方便技术支持帮助您调试

网友AF:
当然,您可以使用jlink

网友AG(2023-10-08):
你看看hc32f0是甚么内核,arm内核就可以支撑调试的

网友AH:
这华大的开发板不是自带downloader器的吗?

网友AI:
downloader步伐的是没有問題的。

网友AJ:
你可以使用jlink,我不确定是否使用stlink工作,哈哈

网友AK(2024-07-31):
调试接口
SWD(Serial Wire Debug):HC32F072支持SWD接口,这是一种常见的调试接口,通常用于与调试器连接。
JTAG:HC32F072也支持JTAG接口,虽然SWD更为常用,但JTAG同样可以用于调试。

网友AK:
调试工具
J-Link调试器:J-Link是Segger公司生产的一款广泛使用的调试器,支持各种微控制器和处理器。由于HC32F072支持SWD接口,理论上可以使用J-Link调试器进行调试。

网友AF:
这个BTU开发板不是自带下载器吗?

网友AB:
arm核心芯片可以通过jlink下载。

网友AD:
专用调试器是最好的,因此技术支持可以帮助您调试

网友Y:
不是问题,建议更新的jlink可以更好

网友Z:
我可以用jlink,不知道stlink行不行,哈哈,

网友W:
Btu的专用调试器是帮助您调试的最佳、便捷的技术支持

网友AI:
BTU开发板不是自带下载器吗?

网友AJ:
你可以用jlink,我不确定用stlink行不行lol

网友AL:
标准ARM内核,一般都支持吧?

网友AE(2024-09-06):
当然,用jlink进行调试是可能的,而且它肯定支持m0内核

网友AM:
可以用j-link调试,注意不要锁芯片。

网友AN:
可以用DAP或者JLINK都是可以的

网友AG(2024-10-07):
Jlink很强大。基本上可以用jlink试试。

网友AO:
现在市场上有许多模拟器。为什么一定要用jlink?不好用。9.9版本不香吗?

网友AP:
现在市场上有很多模拟器。为什么我们必须使用jlink?不好用。9和9都不甜?

网友AQ:
肯定可以啊,jlink本身就是用于ARM内核的芯片。

网友AR:
当然,jlink本身就是一个用于arm内核的芯片。

网友AS:
HC32F072微控制器可以使用J-Link进行调试。J-Link是一款通用的调试工具,支持多种微控制器。

网友AT(2024-12-31):
HC32F072 完全可以通过 J-Link 进行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