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碰焊机坏了怎么修?

楼主:
这是朋友的碰焊机,连续放电估计负荷大了里面哪里烧了,不工作了。
我想修,不知道哪有电路图?
可能是哪里坏了呢?如果是变压器,应该没修复价值了吧?
谢谢 !

网友A(点评):
拆开看看里面的结构再说,光外壳没有办法提供参考呀。

网友B(点评):
先查保险丝

网友C(点评):
这是啥高端设备,碰焊?

网友D(2021-11-18):
拆开看看
大概率是MOS管坏了

网友E:
变压器不会轻易损坏,一般都是周围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