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50HZ的脉冲波形转换成 规则的方波老师们给指点一下吧

楼主(2021-11-18):
如上图 想把黄色的波形 整理成红色的方波 怎么做可以实现呢。老师们给指点一下吧!!急求!黄色波形周期是一定的,波形幅值是不停的变化的。

网友A:
用单稳态电路就可以了。555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单稳态电路就可以了。555电路

有简单的电路吗,参考一下

网友B:
要画这么直的话,需要用单片机,ADC+DAC。
如果波形同步输出,不是晚一会才输出的话,你从最高往下跌的时候,鬼知道你要跌到0还是跌到一半啊。

简单一点的话,峰值检波也可以。比如下图就是带运放的。加个单温触发器来复位一下。

网友C:
这是要检波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