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ch552烧录出错。就是再也找不到usb设备了

楼主(2021-11-18):
ch552在用usb烧写时候出错了,就是再也找不到usb设备了(是拉高UD也不行),无法再次烧写。如何解决?要不芯片只能报废了

网友A:
尝试下将P1.5拉低试试呢,可能是烧录的时候更改了下载配置脚。

楼主:
测试了不行

网友A:
你好,使用USB方式下载时,当ISP工具识别到设备之后,UD要立即松开,检查一下UD是否被一直拉高了,若问题还是无法解决,可联系我们工程师解决,电话如下:025-52635387

楼主:
现在就是识别不了usb了。无论怎么搞都识别不了了,能识别就简单了

网友B:
地址超过0x3800,把内置bootloader干掉了吧

楼主:
这个分析有可能。打电话问了,猜测也是这个原因。让发芯片过去,几片价值也不是太高不折腾了

网友B:
看一下烧录的hex文件地址有没有超过0x3800就知道了。主要是他们一直没有公开SPI烧录工具,否则自己就可以确定了。

网友C(2023-06-21):
电脑识别问题吧,我最近也遇到了,win10系统,以前拉高可以再次识别可以正常烧写,有一次被系统禁了后就不行了,最近系统重装了又可以拉高识别了,所以应该是电脑问题

网友D(2023-10-25):
有可能啊,烧录错了就嘎了

网友E:
你烧录了啥啊?是把USB功能给关闭了么

网友F:
一般可以强制进行DFU的,比如P1.5下拉

网友G:
你是不是数据线不对了?

网友H:
换个芯片吧,这个能简单点,哈哈

网友I:
你咋操作的?以后我好避免一点

网友J:
换个电脑USB接口试试,也许是OK的

网友K:
报废也不亏,没多钱的芯片,哈哈

网友L:
你这是烧录了什么错芯片啊?

网友M:
重新插拔一下试试吧,也许是电脑的问题

网友N:
您好,
先说明下原理,芯片上电瞬间会判断P36(D+)是否高电平“或者”P15是否低电平(同时只有一个生效),若电平正确,则停留在BOOT中,会初始化USB功能。
1,若一开始使用上拉D+下载正常,后面突然不行,可能是下载时将下载配置脚误切换成了P15,此时需要P15接地再上电才能进boot。
2,检查硬件最小系统外围电路
(1)必须使用5V供电电路(VDD供电5V,此时VDD不能与V33短接)。
(2)VDD引脚以及V33引脚各接一个0.1u电容到地(尽量靠近芯片引脚放置)。
若不确定是否电路正常,可以将芯片放置在评估板上测试。(使用错误供电方式烧录可能损坏芯片)
3,D+引脚上拉不宜过大且该引脚3.3V耐压,按键最好上电后松开上拉,否则可能过强的上拉且一直保持会导致USB信号线无法通讯。
4,看设备管理器,设备插入后是否有黄感设备显示“驱动”类字样的异常,此时需要检查驱动是否正常安装。
5,部分电脑USB口可能老化接触不良,换个电脑或者USB口测试。USB线同理,市面存在缺失D+/-通讯线的的USB线,更换线材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