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TMS320F28035PNT,ISP接口定义分别是哪几个脚?

楼主(2021-11-18):
有哪位大侠肯帮忙解惑一下!请教TMS320F28035PNT,ISP接口定义分别是哪几个脚?

网友A(2022-08-29):
你可以用仿真器烧录啊,用ISP烧录比较慢的

网友B:
建议去查一下数据手册哈

网友C:
这个一般都会有标注的啊

网友D:
你看看原理图,烧录口都是有标的

网友E:
ISP的话,一般都是串口1吧,你好好看看

网友F:
这是有图了,给你它的数据手册,你自己找找看哈

网友G:
ISP就是串口烧录接口的

网友H:
这个属实DSP了,之前用DSP的话,都是用仿真器烧录的

网友I:
为啥要ISP烧录啊?

网友J:
这个接口我觉得应该是串口接口,但是没用过DSP,就不知道是不是确定在串口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