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如何制作简单的称重模块?

楼主(2021-11-18):
我想做个简单的称重模块,就是超过五十克就会亮灯,有人知道怎么写吗?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O设置
sbit HX711_DOUT=P2^0;
sbit HX711_SCK=P2^1;
sbit FM=P2^3;
//定义全局变量
unsigned long count;
unsigned long zhi;

//****************************************************
//延时函数
//****************************************************
void Delay__hx711_us(void)
{
    _nop_();
        _nop_();
}

//****************************************************
//读取HX711
//****************************************************
unsigned long HX711_Read(void)        //增益128
{

        unsigned char i;
          HX711_DOUT=1;
        Delay__hx711_us();
        Delay__hx711_us();
        Delay__hx711_us();
        Delay__hx711_us();
          HX711_SCK=0;
          count=0;
          while(HX711_DOUT);

          for(i=0;i<24;i++)
        {
                  HX711_SCK=1;
                  count=count<<1;
                Delay__hx711_us();
                Delay__hx711_us();
                HX711_SCK=0;
                Delay__hx711_us();
                Delay__hx711_us();
                  if(HX711_DOUT)
                        count++;
        }
        HX711_SCK=1;
        Delay__hx711_us();
    count=count^0x800000;//第25个脉冲下降沿来时,转换数据
        Delay__hx711_us();
        HX711_SCK=0;
        Delay__hx711_us();
        Delay__hx711_us();
        return(count);

}

void main()
{
        unsigned int tt=45535;//          1KG的重量        (满量程3KG=2,147,483)
        FM=1;
        P1=0xFF;
        while(1)
        {
                zhi=HX711_Read();
                if(zhi>tt)
                {
                        FM=0;
                        P1=0;
                }
                else
                {
                        FM=1;
                        P1=0xFF;
                }
        }
}

网友A:
你需要一套砝码,就是标定设备。上50G的砝码,测量出数值,这个数值就是50G的重量,超过这个数就报警呗。

网友B:
选择合适的称重传感器

网友C:
看精度的需求了

网友D:
这个重量很轻啊

网友E:
输出的是模拟量吧

网友F:
已经选型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