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请教一个TTL反相器的问题

楼主(2021-11-18):
在模拟电路板块问一个数字电路的问题。

清华大学出版的阎石老师的数电,第6版。介绍TTL反相器的电路结构和工作原理。
电路如下:

A点为低电平(0.2V)的时候,三级管T1处于深度饱和状态。

处于深度饱和状态,T1的集电极必然有流入的电流,这个电流是从T2的基极流出的。
T2作为NPN型的管子,基极流出电流,怎么理解。

如果我画一个这样的电路,电阻如果取得合适,是不是可以说基极流出电流,导致基极下拉电阻上产生了压降。
压降达到超过0.7V,导致三极管BE结导通。

网友A:
“A点为低电平(0.2V)的时候,三级管T1处于深度饱和状态。

处于深度饱和状态,T1的集电极必然有流入的电流,这个电流是从T2的基极流出的。
T2作为NPN型的管子,基极流出电流,怎么理解。”

这里的T1不是通常BJT的放大使用情形。A低电位会使T1深度饱和(即两个PN结都是正偏),而R1的电流却绝大部分都通过A流出,意味着T2的基极电流很小(即T2截止)。

通常,T1会有多个发射极(即多个不同的A),构成多个输入的与非门。

网友B:
要不换个思路,T2基极对地有电容Cx,A点低电平,T1导通,Cx放电,T2基极电压变低。

可参考“双向电平变换电路”:
https://www.51wendang.com/doc/980397dc19cf947b647a8cd1/2

@HWM :关于是否“导通”我不了解、说不清楚,我只试过三极管BE加电流,然后用万用表电阻档(或二极管档)测量CE之间,正向与反向阻值都会很小。
@HWM :我说的是考虑到分布电容的情况,A点低电平,T1的基极会被拉低,但集电极由于电容的存在不一定立即变低,就会存在“集电极反偏”的情况,让三极管“导通”。你的说法中的“隔离”,意思是把三极管看作两个二极管,虽也行得通,但是三极管“导通”的情况可以让集电极更快速的变低。
HWM
“A点低电平,T1导通”,T1的基极和集电极间始终是正偏,所以无所谓“导通”或“截止”。其实,这里只是个“隔离”而已,若考虑多个输入就显而易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A点为低电平(0.2V)的时候,三级管T1处于深度饱和状态。

处于深度饱和状态,T1的集电极必然有流入的电 ...

在T1的发射极输入为低电平的时候,实际的电路相当于

在这种接法下,个人觉得完全没有必要去特意去说明T1处于饱和状态。
T1的集电极电压比较低,但是这个电压是谁提供的?
一般情况都是电源通过接到集电极的电阻提供。 但是这个电路中有个反向的二极管,不如直接说集电极是开路的。

在网上找了一些相关的资料,有一些说法与这个教程是一致的。但是另外一些没有把T1作为三极管来分析,直接把它当成两个背靠背的二极管。
觉得后一种分析方法,更加合理。

https://wiki.analog.com/university/courses/electronics/electronics-lab-27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不换个思路,T2基极对地有电容Cx,A点低电平,T1导通,Cx放电,T2基极电压变低。

可参考“双向电平变换 ...

这个电平转换的电路我实际使用过。但是电路中没有使用C1这个电容。

Cx上的初始电压怎么来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电平转换的电路我实际使用过。但是电路中没有使用C1这个电容。

Cx上的初始电压怎么来的? ...

电平转换电路中第一个图里的MOS管若用三极管代替,那就得去掉C1.
Cx初始电压是R1经T1的BC极二极管提供,也可以A点高电平提供。
三极管可以CE交换,当E极电压高于C极,交换一下CE来分析就好看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T1的发射极输入为低电平的时候,实际的电路相当于

关于“饱和”,建议做个实验:找一个NPN三极管(如2N5551、9014),基极串1K电阻接5V,发射极接地,用万用表电阻档或二极管档去测一下CE之间正向与反向电阻。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T1的发射极输入为低电平的时候,实际的电路相当于

“在这种接法下,个人觉得完全没有必要去特意去说明T1处于饱和状态。”

虽然这个“饱和”没什么用,但BJT确实是处在饱和态(由BJT饱和定义可知)。

“T1的集电极电压比较低,但是这个电压是谁提供的?”

是由于A低电位,通过发射极-基极正偏“拉低”的。其实,假设A电位近似为零,从T1经发射极和集电极的分流就可以看出其主要电流是通过T1发射极流出的(意味着集电极流出的电流相对小很多)。

这个电路的作用要结合多个输入(即与非门)才能看得更清楚。

网友C:
TTL门的精妙之处在于,门输入VA为高时,T1是工作在少见的反向有源工作模式,也就是e和c极角色,会与正向有源模式时的角色互换,注意e,c区的电流方向也会和通常正向工作区时的方向相反!但是反向电流放大倍数会小很多!
这时门的输入电流即T1的射极电流很小。因为晶体管的反向Beta,是很小的,可能比0.1还小不少,IE=beta倍IB, 所以由基尔霍夫得,T1的C极电流约大小等于B极电流,并且其方向也是可以驱动T2的b极导通,直到T2饱和。

当门输入VA为低,T1开始进入熟悉的正向有源工作模式,T1的C极电流变成beta倍IB,因为正向beta 较大,这个电流也大。
并且这个电流方向刚好是可以支持T2之前基区存储的少子电荷释放的方向。所以这个更大的电流加快了放电,减小T2的VBE2电压,最终导致T2进入截止。

其实只要先知道三极管存在反向有源工作区模式,那理解这个电路的优点还是很容易的,这居然不提,好扯的课本……我怀疑这个作者根本没真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这种接法下,个人觉得完全没有必要去特意去说明T1处于饱和状态。”

虽然这个“饱和”没什么用,但BJ ...

既然这样回答,追问一下,此时T2管子处在的什么状态,截止? 在其基极有电流流出的情况下。

***************************************************

这个NPN的管子,3脚的电压是多少?三极管处于什么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饱和”,建议做个实验:找一个NPN三极管(如2N5551、9014),基极串1K电阻接5V,发射极接地,用万用 ...

谢谢回复。
扯一个与主题无关的话。
在电路上电的状态,我一直只用万用表的电压档进行测量,电阻档和二极管档都没有用过,觉得这样测量不准确,违反了基本规则。

你确定可以这样用吗?用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
扯一个与主题无关的话。
在电路上电的状态,我一直只用万用表的电压档进行测量,电阻档和二极 ...

万用表一般有保护,为确保安全,你可以先用电压档测下CE电压是否为0,若是,再用电阻档、二极管档去测量。
有些东西教材或器件说明书里是不会说的,比如你看NPN三极管(或NMOS管)的特性曲线,基本都不会讲CE电压(或DS电压)为负的情况,其实三极管或NMOS管都是可以双向导通的。
百问不如一试。

网友D:
我们公司主做IC芯片和电容电阻的,有相关的物料可以找我询价,QQ:286838158   TEL:18673773005微信同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