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cs1237自校零问题

楼主(2021-11-18):
有哪位大侠发现CS1237在连续读AD值模式下有自校零的功能?我某宝上买的三片中两片有这个功能,但稳定时间有差异。
    另外,从程序启动到设置、读设置中间需延迟2.5秒又是什么原因?(CPU是STM32F103)
    发邮件给芯海科技又没有回应,不知何原因。

网友A(2022-08-31):
你用STM32MCU给芯海发什么邮件呀

网友B:
正常来说,AD都是有自校准的功能的

网友C:
你说的自校零的功能是啥意思?

网友D:
按理来说,AD都是很稳的啊,是不是你电路基准有问题呢?

网友E:
是需要读取延迟一些,防止AD没转换成功呢,你就开始读了

网友F:
延时不一定非要2.5秒,可能再短点或者再长点都行

网友G:
这个芯片是ADC转换芯片是么?

网友H:
现在芯片好像都有自校准,但是自校零却没听过

网友I:
稳定性有差异的话,可能是芯片的原因

网友J:
没用过这种连续自校零的功能,这个是主要起什么作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