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为什么最小系统板不能输出低电平?

楼主(2021-11-18):
自制一个c52芯片最小系统板烧入程序在学习板上没问题,可是一到自制的最小系统板就不能输出低电平全是五伏电压,请问是为什么,第一次提问不知道为啥上传不了图片

网友A:
图片复制粘贴就行呀。
为什么不能输出低电平贴一下代码看看,IO设置好直接赋值1、0就行啊

网友B:
单片机有没有工作?晶振有没有起振

网友C:
能输出高电平吗

网友D:
看看是不是外接电阻的问题啊

网友E:
看看需要跳线啥的吗

网友F:
所有的引脚都不可以?

网友G:
估计是你网速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