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对于stm32,调试时,串口接收中断怎么进入呢?

楼主(2021-11-18):
对于stm32,调试时,串口接收中断怎么进入呢?

网友A:
中断使能,打断点,电脑串口助手发送数据

网友B:
使能了接收中断后进入调试,在中断函数打断点,用电脑上位机发送信息,单片机接收到信息后就会进入中断

网友C:
有串口接收,才可能进中断,对吧?
在中断函数,打断点,没有串口接收的话,是不会触发串口中断的,对吧?
这个时候,给串口个数据就好了,
怎么给呢?串口助手,其他通信设备,只要你开心就好~~~~

网友D:
串口接收中断怎么进入?接到数据自动进入呗

网友E:
正常是接到数据自动进入的

网友F:
没听明白,是想仿真的时候,跟踪程序如何进入中断的?

网友G:
建议在中断那块 加个断点就好了啊

网友H:
串口接收的地方加个断点 就能看到了

网友I:
用断点呗,就好了

网友J:
调试的时候 加断点

网友K:
一般都是断点进入,没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L:
这个问题,不是很理解,你想要干啥?

网友M:
你是想看串口接收数据那块么?加断点试试

网友N:
我觉得就是使用调试断点才能看到

网友O:
一般情况,串口接收中断靠断点就行,你在想要看的地方,加个断点

网友P:
有标记的,是串口接收标记

网友Q:
这个咋说呢,串口接收中断是有标记的,收到数据 标记置1一

网友R:
调试简单,调试就是加断点

网友S:
看你要干啥吧,要是看程序如何运行的就是加断点,看程序如何跳转

网友T:
如果你想看串口接收的数据,还是add变量查看也行

网友U:
加断点吧,最简单的方法了

网友V:
你是想看看 串口怎么接收数据的吗?

网友W:
串口接收中断 你打个断点就能进入了

网友X:
首先是程序中根据需要打开中断, 例如,
__HAL_UART_ENABLE_IT(&huart1, UART_IT_IDLE);
__HAL_UART_ENABLE_IT(&huart1, UART_IT_TC);
HAL_UART_Receive_DMA(&huart1, u1dmaBuf, DMA_UART_BUF_SIZE);// if use DMA
__HAL_DMA_ENABLE_IT(&hdma_usart1_tx, DMA_IT_TC);  // UART_DMA_TX interrupt
然后在那个stm32fxxx_it.c中相应的中断会响应,写上你的响应函数。无论使用什么工具(如Keil, TrueStudio等),在代码位置打上断点就可以啦。

网友Y:
打断点,看寄存器数据。

网友Z:
打个断点,然后上位机发个数据,查看一下变量

网友AA:
Debug的时候顶部好像有串口输入的窗口

网友AB:
首先要初始化

网友AC:
开启中断使能啊

网友AD:
不要忘了io口也要初始化

网友AE:
楼主问的太粗略了

网友AF:
看看现成的代码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