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有什么器件如可控硅一样可以双向接通电路但是又能断开DC

楼主(2021-11-18):
如图,高边低边都可以
MOS 背靠背好像不行
继电器体积太大不允许
可控硅不可关断DC

所以什么电路或者器件能完成这个任务。
24V

网友A:
MOS 背靠背 为啥不行?
单只MOS为啥不行?
DC还需要双向接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S 背靠背 为啥不行?
单只MOS为啥不行?
DC还需要双向接通?

输入的电源极性会变,不一定是上正下负

网友B:
背靠背是第一印象,为啥不行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输入的电源极性会变,不一定是上正下负

电源输入端加个整流桥可以治疗你的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背靠背是第一印象,为啥不行呢

因为驱动电路使用同一组电源,这样会导致驱动电路复杂,必须用隔离型DC-DC产生驱动用的电源。
这个电路实际是控制直流电机到限位后停止的。
不要问为什么不串联限位行程开关,实际条件不允许这样做,只能用传感器的信号控制此电机停止。

电机要正转和反转,电源极性就要翻转。

上一级电路已经不能动了所以只能在外面想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源输入端加个整流桥可以治疗你的毛病。

不可以加整流桥,想过了,因为电机要正转和反转

楼主:
简单搜索了解了一下,这个东西的特性不太满足这个需求,而且信息量较少,估计货源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概是SSR,我忘了。

这个导通后不能关断了

网友E:
如果电流不大,PHOTOMOS

网友F:
引用 楼主:
简单搜索了解了一下,这个东西的特性不太满足这个需求,而且信息量较少,估计货源难找 ...

上世纪的东东了,发源地是辽宁。

可控硅,除了GTO,其他都不能切断纯直流,TRIAC则正反向皆会触发。

这货跟GTO一样可以拉断,触发则须跟电源极性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电流不大,PHOTOMOS

谢谢,这个特性是符合的,就是松下有一些型号,电流不够大,我试着自己搭一下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如果电流不大,PHOTOMOS

也有几A级电流的

网友H:
整流桥+H桥 ?整流桥提供电源给H桥,输入信号控制H桥导通极性

网友I:
H1 电机 应该是个功率不大的电机,
建议是加个H桥驱动芯片,EN使能

楼主:
引用 网友H:
整流桥+H桥 ?整流桥提供电源给H桥,输入信号控制H桥导通极性

这个可以,但是整流桥会产生1V左右压降,还是选了肖特基的整流,H桥芯片再来个0.5V的压降加起来不少。电流3A,有限空间里面散热要搞一搞。

网友J:
继电器好像也可以

网友K:
一般都使用MOS管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输入的电源极性会变,不一定是上正下负

考虑到体积与电路,我还是建议MOS背靠背,贴片双NMOS如AON6816的体积还是不大的,
驱动门极可以用自带隔离电源的磁耦如ADuM5240,
可用小磁环做一个小DCDC来驱动.

断开感性负载时,要注意加钳位防止高压.

网友L:
PMOS背靠背,NMOS背靠背,然后两组并联

网友A:
这思路不错,解决了DCDC的问题,要注意右上方PMOS当右边电压高于左边时会误导通.
PMOS也应将S接一起,只是PMOS的S不要与NMOS的S接到一起,还要注意GS电压不要过高.

网友L:
引用 网友A:
这思路不错,解决了DCDC的问题,要注意右上方PMOS当右边电压高于左边时会误导通.
PMOS也应将S接一起,只是PMO ...

根据你提到的问题,改了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L:
根据你提到的问题,改了一下:

这样也行,用二极管隔离,其实我的意思是这样:

哈,刚好也改了图发上来

网友L:
引用 网友A:
这思路不错,解决了DCDC的问题,要注意右上方PMOS当右边电压高于左边时会误导通.
PMOS也应将S接一起,只是PMO ...

楼主:
非常感谢,不用隔离型DC-DC只能2组并联了。

网友M:
adum1234也是自己产生隔离电源的,并且高达12V,驱动背对背MOS应该OK.
不过不知道为啥停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adum1234也是自己产生隔离电源的,并且高达12V,驱动背对背MOS应该OK.
不过不知道为啥停产了。 ...

看了下淘宝有货,价格还行。前面大佬推荐的5240太贵了。现在受限于成本和体积暂时先用两组MOS背对背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