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数据抓取问题

楼主(2021-11-18):
想做一个装置,用于抓取水质监测数据,假设现在水质监测系统已经建成,但是想通过数据抓取装置获取水质数据,类似图片的形式,请问大佬们可以怎么实现

网友A:
自己定义下传输协议就行了

网友B:
还怎么实现,
你不都画出来了么?串口通信了都

网友C:
正常就接串口 就行了啊

网友D:
要知道已有的水质监测传输系统的协议

网友E:
这个协议对接一下就行的

网友F:
你想怎么实现?就接口接上,协议对上就行

网友G:
定制个协议,进行通信呗

网友H:
串口通讯呗,就可以正常实现

网友I:
需要接上水质监测及信息传输系统

网友J:
感觉这图已经说明了一切,你还想怎么接?

网友K:
这流程图不都说了用串口通信么

网友L:
通信归通信还得有协议不然通信不上的

网友M:
可以使用串口通信,STM32作为从机就行

网友N:
这不是说了, 用串口通信,你把协议搞定就行了

网友O:
我觉得就是水质检测及信息传输系统采集到的数据,通过串口发送给STM32微控制器就行

网友P:
你这个图片就能说明流程了,按图来操作就行

网友Q:
你就是想获取系统采集到的数据呗

网友R:
一般情况 就是串口通讯 把水质监测采集到的数据回传给ST控制器

网友S:
你先定一个通讯协议吧

网友T:
你的流程图就是正确的,可以按这个进行操作的,不知道你还有哪里不懂

网友U:
串口通讯呗,没有啥的,再对接协议

网友V:
使用串口通信把水质监测的数据通过STM32收集上来呗,是这意思么?

网友W:
眼睛观察,手动录入吧

网友X:
我们公司主做IC芯片和电容电阻的,有相关的物料可以找我询价,QQ:286838158   TEL:18673773005微信同号

网友Y:
数据打包发送,接收后数据解析。

网友Z:
使用的哪种监测模块呢

网友AA:
上个流程图好了

网友AB:
对速度有要求吗

网友AC:
问题是图片数据是什么格式的啊

网友AD:
是用的是摄像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