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对于usb防灌流电路的理解

楼主(2021-11-18):
如图: 这个是USB电路的管理。
5V_IN 是供电电路。
实现功能:
1.   当5V_USB未供电时 mos管导通,给5V_USB供电
2.   当5V_USB 供电时,MOS管关闭,防止电流灌入电脑USB断开。

不太理解的地方是,步骤2 即mos管关闭 如何实现的。

网友A:
两个问题:
1、MOS管3-2脚有个MOS管的体二极管,当5V-USB出现高压。体二极管就会导通,无论MOS管通不通。
2、如果5V-USB供电是,也就是有个5V电压。当MOS管导通,给后端供电时3脚和2脚的电压是基本一样是5V的。从应用上讲,这个时候MOS管是不能关闭的。

网友B:
图片的描述和楼主的描述意思根本不一样

网友C:
这是一个简易理想二极管电路

网友D:
这是电脑USB上的电路?

网友E:
对于模拟电路的理解 我一直都很不到位

网友F:
请问什么是体二极管

网友G:
这个是最理论的图

网友H:
一般灌电流是多大的啊

网友I:
可以进行有效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