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步进电机,如何确定位置

楼主(2021-11-18):
怎么保证启停就是我想要的位置呢?
仅仅靠步数的话,靠不靠谱?需不需要限位之类的

网友A:
用编码器,有带编码器的电机貌似是可以的,可以知道转速还有一些信息

网友B:
限位可以的,限位开关就行

网友C:
步数其实也是靠谱的

网友D:
一般我看很多设备都是用的限位开关控制

网友E:
你这是想做类似于智能窗帘吧

网友F:
其实用编码器也行,就是会增加成本

网友G:
我看有那种滑道似的电机控制,炫酷,就是用的编码器,太贵了

网友H:
用限位开关吧,比较靠谱

网友I:
步数我觉得不是很靠谱,因为最初的值,是不可控的

网友J:
还是用限位开关我觉得靠谱一些

网友K:
限位开关是最便宜的解决方案了

网友L:
如果不计成本的话,用编码器试试

网友M:
限位开关就够了,挺不错了

网友N:
正常来说,还是加限位比较保险

网友O:
没有多少靠步数计量的,都是有限位开关,比较靠谱

网友P:
低成本限位开关,高成本编码器

网友Q:
我看了几款产品,好像没有用步进电机的,都是直流电机+限位开关

网友R:
这个看电机的,如果你用步进电机计算的话 也是可以的

网友S:
一般情况,我看到过几款其他设备都是用限位开关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