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78xx的IO支持5V输出吗?

楼主(2021-11-18):
AC78xx的宽工作电压2.7V~5.5V,对于IO来说是指可以容忍5V输入,还是的确能推出5V输出呢?感谢~~

网友A:

能容忍5V输入,但是还是看手册,并不是所有的都能搜索
复制

网友B:
取决于供电,5V供电,输出时就是5V。

楼主:
嗯嗯,楼上正解,Datasheet里面看这个参数即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