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D卡

楼主(2021-11-18):
SD卡的时钟线为什么可以不加上拉电阻呢?是因为时钟永远是输出信号吗?为什么输出信号就可以不加上拉电阻

网友A:
输出信号有的也要加上下拉电阻哦

网友B:
这个不是绝对的,一般是驱动够用就不加电阻

网友C:
也可能是芯片内部集成上拉电阻了吧,所以就外部可以不加

网友D:
这个倒是没有深究过,不过加上肯定是没有错

网友E:
一般情况是芯片内部带有驱动电路了,所以外部不加也没事儿

网友F:
输出信号看你是否需要驱动外设呗,如果不需要驱动外设可以不加

网友G:
这个上下拉 一直是个迷,因为加上没有错,不加可能不行

网友H:
正常内部都会有上拉电路的

网友I:
时钟信号不会变化的啊,永远是输出信号

网友H:
输出信号看你后级驱动,比如想驱动个LED就要加上拉/下拉电路

网友J:
时钟信号是永远是时钟信号,他也不需要驱动后级,所以不加上拉电阻也没事儿吧

网友K:
不加上拉电阻,好像距离不能太远

网友L:
正常情况下,能加就加吧,可以让信号更稳定一些

网友M:
可以不加的,不过最好加上

网友N:
输出信号能输出就行,但是要根据应用来说,最好还是加上

网友O:
SD卡不是要求布线距离要近一些么,所以可能是内部有上拉吧

网友P:
可能芯片内部有上拉,或者驱动不需要太强,就没加吧

网友Q:
输出信号最好加个上拉电阻,保证信号的稳定

网友R:
这个不太清楚,反正能加上下拉的地方我都加,这样稳定

网友S:
应该是可以不加上拉电阻的吧,毕竟不需要强驱动

网友T:
加吧,会更稳定

网友U:
推挽输出要什么上拉电阻,MISO和MOSI以及CS都不需要上拉电阻,IIC的SCL也不需要上拉电阻

网友V:
其实这一类如果空间够能够预留最好

网友W:
引用 网友U:
推挽输出要什么上拉电阻,MISO和MOSI以及CS都不需要上拉电阻,IIC的SCL也不需要上拉电阻 ...

I2C如果只有从器件就不需要,多个主器件就需要.

网友U:
引用 网友W:
I2C如果只有从器件就不需要,多个主器件就需要.

没错

网友X:
我觉得不是这样理解的

网友Y:
上拉电阻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Z:
电阻阻值如何计算

网友AA:
不加应该也可以吧

网友AB:
内部有上啦的话  外边的就不用加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