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怎么区别是单片机还是ARM?

楼主(2021-11-18):
不都是做控制用的么

网友A:
ARM是内核,也是单片机呀

网友B:
你贴在PCB上的是单片机,内核是ARM

网友C:
ARM是内核,厂商将内核加上时钟外设啥的就成了单片机

网友D:
ARM是内核,单片机是ARM内核增加了外围的东东。

网友E:
ARM内核名称,单片机也有用ARM内核的。

网友F:
单片机是MCU的称呼,ARM是内核名称。

网友G:
单片机是以前8位MCU的称呼,ARM是一个内核名称。

网友H(2022-01-04):
ARM是内核,单片机是ARM内核增加了外围的东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