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承接] 美国泰克6位数据采集和记录万用表系统DAQ6510

楼主(2021-11-18):
DAQ6510 是一种精密的数据采集和记录系统,它追求极简主义,与许多独立式解决方案中常见的复杂配置和控制相比, 把简单推向了极致。大型5英寸(12.7 cm) 多触点显示器可以引导用户完成测试设置、数据查看和分析,不再像许多应 用那样必需使用电脑和定制软件。如果您更愿意使用电脑或要求使用电脑,那么可以使用一套完整的IVI 和Labview 驱动程序和吉时利KickStart 仪器控制软件,帮助您实现任何应用。
通过采用吉时利最新的6 位半数字万用表技术,您将获得更高的准确度、更多的功能、更快的速度。它包括两年准确度指标,确保关键测量一直是准确的,并全面可溯源。
在几分钟内查看、执行和调试测试设置
您可以从一个设置屏幕中建立测试序列,确定要求的测量。 首先,选择要使用的通道。然后把一项测量功能指配给一条通道或一组通道。然后,如果要求多次扫描,确定测量和扫 描之间的时间间隔,这是运行测试所需的一套最低参数。还有其他选配参数,可以调整测量和开关,满足特定应用。其中一个选项允许为每条通道创建一个名字,从而可以简便地识别通道。所有这些都从两个菜单中进行,在一个屏幕上查看每条通道怎 样配置。触摸屏图形显示器显示了通道设置及为每条通道编程的测量。
全面的插入开关模块阵列,最大限度地提高测试范围
有12 个插入式开关模块可供选择,提供了各种功能,来构建DAQ6510 测试系统。您可以选择多个高密度40 通道复用器模块、一个6×8 矩阵模块及多个带有数字I/O 和模拟输出的复用器模块。还可以选择一个控制模块及两个带宽为2 GHz 和3.5 GHz 的RF 模块。这样,DAQ6510 及12 个开关模块提供了巨大的灵活性,可以构建各种各样的数据采集或测试系统。
这些通道可以配置给任何DMM 测量。例如,可以使用热电偶在环境舱中测量器件的温度,这种应用可以使用插入式开关模块,为热电偶测量提供自动冷端补偿。可以使用两个开 关模块测量最多80 个器件。除测量温度外,还可以测量其他 参数。低频率多极开关模块可以测量电压、2 线和4 线电阻和频率。此外,两个模块拥有电流测量通道。
6 位半DMM 高性能测量,测试各种器件和元件
以仪器级质量完成测量。DAQ6510 是一种全功能6 位半DMM。下图显示了DAQ6510 全部15 种测量功能和范围。所有这 些测量功能都可以与各种插入式开关模块一起使用。此外,一条通道可以编程为增强测量功能,满足对更严格的容限或更高速 度的要求。
为实现最大准确度,可以在各种时间间隔上过滤和整合测量。可以使用热偏置补偿测量技术改善低电阻读数。DAQ6510 擅长 低电阻测量,实现了1 μΩ 灵敏度。
为使测量速度达到最大,可以在最短0.0005 个电源线周期(PLCs) 或60 Hz 电源线上8.3 μs (50 Hz 电源线上10 μs) 进行测量。 为分析瞬态信号,可以使用DAQ6510 的模数转换功能,以最高1M 样点/ 秒的速率采样电压波形或电流波形。
连续监测扫描测试状态,节省宝贵的时间
断线、接错、DUT 有缺陷等问题可能会让你白白收集几天的 数据,让你浪费大量的时间,这种情况现在不会再有。您可 以使用扫描状态,滑动屏幕连续监测各条通道。状态屏幕显 示已经完成的测试的百分比、已经完成的扫描数量、选择监测的通道、是否有任何测量超出范围。快速查看显示画面, 可以指明测试期间任何时候的测试状态。除在溢出条件下指 明测量项目外,可以为任何通道编程极限设置。在任何通道 的测量超出通道的极限设置时,状态屏幕将显示超限指标。
在与仪器交互的同时保持自动测试
需要执行快速检查,确保DAQ6510 进行的测量没有问题? 想复核数据发展趋势?在测试进行过程中,可以从前面板运 行DAQ6510。可以在表格中查看数据,也可以在示图上显 示数据,而不会中断自动扫描序列。
美国泰克6½ 位数据采集和记录万用表系统DAQ6510特点
大型 5 英寸 (12.7 cm) 多触点容性触摸屏,支持图形显示
指明了两年指标的全功能可溯源 6 位半万用表,基本准确度0.0025% DCV (1 V, 10 V 范围)
标配 LAN/LXI和 USB-TMC 通信接口
选配接口有 GPIB、RS-232 和 TSP-Link®技术
12 种不同的开关、RF 和控制模块,在一个测试设置可以
连接最多80 个被测器件
最多 80 条 2 极通道热电偶、RTD 或热电阻器温度测量
固态继电器模块,扫描速度高达 800 通道 / 秒
前面板插孔,用于独立式 DMM 操作
KickStart 免代码仪器控制软件,带数据采集和记录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