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PT100检测电路的精度问题

楼主(2021-11-18):
我想看看我目前这个PT100电路的精度如何但是我又没有高精度电阻箱;于是我做了6个同样的PT100电路,这6个电路没有经过任何挑选,然后让这6个电路依次去测量同一个固定电阻,1-5号的读数离散型都在±0.03℃之内,6号读数最小距离最大值0.09℃。那么是不是可以认为我这个电路在一定程度上或者经过一定的挑选精度可以做到0.1℃。

网友A:
按照你这么说 电路精度是可以的。就要看传感器精度了,是否需要筛选这类的

网友B:
这就是一个概率问题啊。6个显然数量太低了。
如果是挑选的话,前面的几个实验做不做意义有限啊。

网友C:
先说结论:
根据这些数据,无法判定 PT100 的精度。

LZ 可以找些 MSA (Measurement System Analysis) 的资料看下。
重点关注测量系统的准确性和精确性的概念
以及校准和 GRR (Gauge Repeatability and Reproducibility) 。

产品(包括测量设备)的设计案例供参考:
六西格玛设计(DFSS)案例 —— 三角波发生器
https://bbs.21ic.com/icview-1709808-1-1.html

网友D:
你这种办法只测了一个电阻值,温度测量会有多个电阻值,电阻箱还是少不了。

网友E:
只能说明你设计的垃圾电路,用的垃圾元件一致性还是挺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只能说明你设计的垃圾电路,用的垃圾元件一致性还是挺不错的。

感谢前辈的认可

网友F:
没有符合精度要求的电阻箱总归是无法校准你的电路的,那么你电路的精度(准确度)也就无从谈起了。
通过1个100欧姆和1个138.5欧姆左右的电阻,以此比对电路的一致性是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