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ICD3Err0035错误怎么解决

楼主(2021-11-18):
ic, CD, ce, LED, TE, AI
ICD3Err0035错误怎么解决
ICD3Err0035: Failed to get Device ID. If you experience
persistent problems communicating, the ICD 3 test interface
can be used to help diagnose the problem.

Programming...

Failed to get Device Id.
Programming failed

网友A(2025-09-08):
ICD3Err0035 通常是调试器与目标芯片通信故障。解决方法:检查硬件连接,确保接线牢固;确认芯片供电稳定;更新 ICD3 固件和 MPLAB X 版本;在项目设置中重新选择调试器;若仍报错,尝试更换调试器或目标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