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有遇下载程序后,芯片锁死的问题么?

楼主(2021-11-18):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应该是程序的问题,但是不知道哪里引起的。

网友A:
具体是用了哪个型号的芯片?锁死现象是什么?使用什么工具?

楼主:
可能跟时钟配置有关系,但是具体的还不敢特别确定。

现象就是程序只能下载一次,下载后还跑不起来。

至于程序更改的话,就是改了时钟配置部分,然后就这样式的了,现在我都不敢动时钟了,用默认配置,就没事。
但是好奇心还总在~~~

网友B:
还没有遇到过

网友C:
怎么会锁死了?

网友D:
你说的锁死是啥意思,重新下载下不了了?

网友E:
这个建议你把板子的复位引脚引出 接在烧录器上就好了

网友F:
你这芯片是不是有问题啊?换个芯片也这样?

网友G:
你用的什么烧录工具啊?

网友H:
用jlink吧,烧录基本上不会锁死

网友I:
你是不是烧录过程中做什么操作了?导致芯片锁死呢

网友J:
你看看程序吧,是不是烧录IO被复用了

网友K:
如果你芯片的烧录IO被复用成普通IO的话,也会表现为锁死现象

网友L:
你可能是程序的问题,按住复位键,在烧录的同时松开复位,试试呢?

网友M:
我觉得是程序问题,你用正常的程序试试吧

网友N:
你用的是啥芯片啊?HK的么

网友O:
我觉得你得引出复位引脚,现在好多芯片都需要把复位也接到烧录器上

网友P:
程序能烧录,说明芯片没问题,可能就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Q:
你看看是否改了烧录引脚的配置啊

网友R:
你用jlink的jflash解锁一下试试

网友S:
我觉得也可能是芯片程序没跑起来,里面乱了

网友T:
你整个正常程序试试,保证硬件没有问题再说吧

网友U:
你说的锁死是不是就是烧不了程序啦?

网友V:
这种锁死可以救,就是按住复位,下载的同时松开复位

网友W:
修改时钟正常来说不会影响烧录的

网友X:
有遇到过